求推荐一款小电流也可以输出的充电宝

楼主(2020-06-18):
有一个控制器需要用到充电宝,但工作电流很小,约20mA,且会间歇性休眠。一般的充电宝小电流下一段时间会关闭输出。网友有没有小电流不关闭输出的充电宝推荐,或有什么其他方案推荐?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宝不都是双击按键就可以小电流充电了么?不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宝不都是双击按键就可以小电流充电了么?不会关闭

谢谢,试了一下小米充电器,果然是有这个功能,一会测试一下不接负载会不会自己关(设备休眠)

网友B:
充电宝貌似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小米充电器,果然是有这个功能,一会测试一下不接负载会不会自己关(设备休眠) ...

好像是定时的吧.比如2个小时后输出就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定时的吧.比如2个小时后输出就关闭了.

是的,不知道定时多长时间,反正睡了一觉起来自动关了。所以此方案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貌似不行吧。

是的,有什么好方案推荐?

网友:
搜看看还有没有“华美”(音)这个牌子的,我就用过这么一个充电宝,是带Wi-Fi以及接usb上网卡那种,当时就是为了上网卡作为Wi-Fi用,有个硬开关,随便用

网友:
终结者T12B。 可以,10mA都没问题。。我买了300多一个,就是为了出差给产品供电演示用,电流小,一般的充电宝就关断了,这个不会

网友D:
或者自己买一个5号电池电池盒+升降压模块。也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自己买一个5号电池电池盒+升降压模块。也挺好用,

5号电池容量太小。其实自己放块锂电池,加个充放电电路也是可以的,用充电宝的原因是不想对锂电池的安全性负责。

网友D:
引用 楼主:
5号电池容量太小。其实自己放块锂电池,加个充放电电路也是可以的,用充电宝的原因是不想对锂电池的安全 ...

我们出差用用8节五号电池的电池盒,随便哪里都可以买,不用充电...。。。或者说用我上面说的那个充电宝,非常好,就是贵,,现在好像便宜一点,270一个

网友E:
控制器是自己设计的吗?
若是,那很好处理。

网友:
我是自己改装一个dcdc 升压

网友:
终极办法并联一个假负载

网友:
充电宝  应该是检测输出电流  电流小到一定值 认为没负载了 自动关机了。

除非买哪种 物理插入识别的 不是靠电流电测的 充电宝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号电池容量太小。其实自己放块锂电池,加个充放电电路也是可以的,用充电宝的原因是不想对锂电池的安全 ...

古老的柒电,有个开关,可以关闭电流检测功能,一直输出,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卖。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之前的淘宝连接已经失效了。

网友F:
在你的设备端并联个电阻假负载,用一个nmos管控制它每过N秒导通m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器是自己设计的吗?
若是,那很好处理。

控制器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出差用用8节五号电池的电池盒,随便哪里都可以买,不用充电...。。。或者说用我上面说的那个充电宝, ...

这个好,不然带电池上飞机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器是自己设计的

那很简单,加一个定时器,每10秒接通一个负载,每次持续100ms。

网友:
自己搭吧,tp5400电路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很简单,加一个定时器,每10秒接通一个负载,每次持续100ms。

嗯,这个办法好,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你的设备端并联个电阻假负载,用一个nmos管控制它每过N秒导通m毫秒

昨天没理解,今天懂了,哈哈哈哈,谢谢。

网友:
确实,大部分充电宝给蓝牙耳机这类轻负载,都是充一会儿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