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结构体的地址buf范围,在临时数组buf范围内,如何使他们地址不重叠?

楼主(2020-06-19):
如题<结构体的地址buf范围,在临时数组buf范围内,如何使他们地址不重叠?>

临时数组定义了2k  (buf[2048]),查看仿真,memory的buf地址是0x20003CB8-0x200044B8,
unsigned char uc_CopyHistoryDate(void){
char buf[2048];
    ...//把结构体数据,填充到buf中,  因内存重叠,拷贝到这里会死在HardFault_Handler内
}

结构体中的数据先填充了数值,发现内存地址在0x20004078-0x200040E4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使结构体的地址和临时buf中的内存地址不重叠?

网友A:
栈太小了,
栈足够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太小了,
栈足够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的。

用的stm32f103ve

网友:
应该是二楼所说的,可以在启动文件里修改栈的大小

网友B:
临时变量最好不要搞这么大,要注意着分配的栈空间来搞,大buffer最好用全局或静态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变量最好不要搞这么大,要注意着分配的栈空间来搞,大buffer最好用全局或静态变量 ...

我试了下面的方法,把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改为0x00001000问题解决了,请问Stack_Size      EQU 这个取值的依据是什么?答案是理论最大64kB 参考<他一家  /icview-168771-1-1.html>

下面内容为转载
https://www.cnblogs.com/qingfeng2018/p/6635903.html
STM32F103因为栈空间过小导致的奇怪问题!
  今天在调试一个STM32的程序,之前程序一切运行正常。在修改某些数组后,突然程序不能正常工作了。

  追踪问题发现问题是出现在一个数组中,利用一个函数的指针参数去修改一个数组的值。在程序内部的时候,指针的值一切正常。当在外部调用这个数组后,数组的值就发生了错乱。导致程序错误。函数类型如下所示:

#include<stdio.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Num[20] = {0};

int main()
{
    u8 i = 0;
    Func(Num);

    printf("%d\n",Num[0]);

    for(i=0; i<20; i++)
    {
        printf("%c\n",Num[i+1]);
    }

    getchar();

}

void Func(u8* Array)
{
    Array[0] = 11;
    Array[1] = '1';
    Array[2] = '2';
}

思考了很久,而且也在程序外面用别的编译器模拟发现都不会有问题。最后突然想到是自己改大了数组的空间,肯定是栈溢出了。回去修改STM32的启动文件,把其中的默认值0x400参数修改成0x800.满足当前需求结果一切正常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查找这个问题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想得头都要爆了。引以为戒。所以把问题记录一下,方便以大家在碰到问题的时候解决。碰到相似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堆或栈溢出。

楼主:
栈是可变的,要留足够的空间才行,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用的会很少,主要取决于函数的嵌套深度参数类型。

一般情况RAM存放三种类型的数据:
1.全局变量
2.堆(典型的MALLOC函数调用),这个得看你用了还是没有
3.栈,这个必然要用到的,有操作系统的话用的就更多了,每一个任务都会有一个栈,根据任务的函数嵌套程度可分配不同的大小。

具体要看什么编译器了,所以首先要估计一下你的栈要用多少,然后,再计算一下你的全局变量有多少,最后定一下可能的动态分配内存(堆)有多少就可以了。

64K只是理论值,实际肯定不会这样,其它的也会占用点空间,但很小

stm32F103VE提供了64KB空间,如何分配是有编译器和链接器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面的方法,把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改为0x00001000问题解决了,请问Stack_Size     ...

你最好是去找些资料,看看栈和堆,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都落在栈里),不然后面或许还会稀里糊涂的摔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去找些资料,看看栈和堆,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都落在栈里),不然后面或许还 ...

感谢提醒

以下转自某  <ht_tps://b_l_og.c_s_d_n.n_e_t/wolenski/article/details/7951961> 自己去掉_

在计算机领域,堆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我们编写的C语言程序基本上都要用到。但对于很多的初学着来说,堆栈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堆栈:一种数据结构、一个在程序运行时用于存放的地方,这可能是很多初学者的认识,因为我曾经就是这么想的和汇编语言中的堆栈一词混为一谈。我身边的一些编程的朋友以及在网上看帖遇到的朋友中有好多也说不清堆栈,所以我想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堆栈的看法,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不吝赐教,这对于大家学习会有很大帮助。

数据结构的栈和堆
  首先在数据结构上要知道堆栈,尽管我们这么称呼它,但实际上堆栈是两种数据结构:堆和栈。

  堆和栈都是一种数据项按序排列的数据结构。

栈就像装数据的桶或箱子
  我们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栈说起吧,它是一种具有后进先出性质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后存放的先取,先存放的后取。这就如同我们要取出放在箱子里面底下的东西(放入的比较早的物体),我们首先要移开压在它上面的物体(放入的比较晚的物体)。

堆像一棵倒过来的树
而堆就不同了,堆是一种经过排序的树形数据结构,每个结点都有一个值。通常我们所说的堆的数据结构,是指二叉堆。堆的特点是根结点的值最小(或最大),且根结点的两个子树也是一个堆。由于堆的这个特性,常用来实现优先队列,堆的存取是随意,这就如同我们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书,虽然书的摆放是有顺序的,但是我们想取任意一本时不必像栈一样,先取出前面所有的书,书架这种机制不同于箱子,我们可以直接取出我们想要的书。

内存分配中的栈和堆
  然而我要说的重点并不在这,我要说的堆和栈并不是数据结构的堆和栈,之所以要说数据结构的堆和栈是为了和后面我要说的堆区和栈区区别开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面就说说C语言程序内存分配中的堆和栈,这里有必要把内存分配也提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啰嗦,一般情况下程序存放在Rom或Flash中,运行时需要拷到内存中执行,内存会分别存储不同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内存中的栈区处于相对较高的地址以地址的增长方向为上的话,栈地址是向下增长的。

栈中分配局部变量空间,堆区是向上增长的用于分配程序员申请的内存空间。另外还有静态区是分配静态变量,全局变量空间的;只读区是分配常量和程序代码空间的;以及其他一些分区。

来看一个网上很流行的经典例子:

main.cpp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堆
p2 = (char *)malloc(20); 堆
}

0.申请方式和回收方式不同
  不知道你是否有点明白了,堆和栈的第一个区别就是申请方式不同:栈(英文名称是stack)是系统自动分配空间的,例如我们定义一个 char a;系统会自动在栈上为其开辟空间。而堆(英文名称是heap)则是程序员根据需要自己申请的空间,例如malloc(10);开辟十个字节的空间。由于栈上的空间是自动分配自动回收的,所以栈上的数据的生存周期只是在函数的运行过程中,运行后就释放掉,不可以再访问。而堆上的数据只要程序员不释放空间,就一直可以访问到,不过缺点是一旦忘记释放会造成内存泄露。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我认为网上的朋友总结的不错这里转述一下:

1.申请后系统的响应

栈:只要栈的剩余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系统将为程序提供内存,否则将报异常提示栈溢出。

堆:首先应该知道操作系统有一个记录空闲内存地址的链表,当系统收到程序的申请时,会遍历该链表,寻找第一个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的堆。

  结点,然后将该结点从空闲结点链表中删除,并将该结点的空间分配给程序,另外,对于大多数系统,会在这块内存空间中的首地址处记录本次分配的大小,这样,代码中的 delete语句才能正确的释放本内存空间。另外,由于找到的堆结点的大小不一定正好等于申请的大小,系统会自动的将多余的那部分重新放入空闲链表中。
  也就是说堆会在申请后还要做一些后续的工作这就会引出申请效率的问题。

2.申请效率的比较
根据第0点和第1点可知。

栈:由系统自动分配,速度较快。但程序员是无法控制的。

堆:是由new分配的内存,一般速度比较慢,而且容易产生内存碎片,不过用起来最方便。

3.申请大小的限制栈:在Windows下,栈是向低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这句话的意思是栈顶的地址和栈的最大容量是系统预先规定好的,在 WINDOWS下,栈的大小是2M(也有的说是1M,总之是一个编译时就确定的常数),如果申请的空间超过栈的剩余空间时,将提示overflow。因此,能从栈获得的空间较小。
堆: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自然是不连续的,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由此可见,堆获得的空间比较灵活,也比较大。

4.堆和栈中的存储内容
由于栈的大小有限,所以用子函数还是有物理意义的,而不仅仅是逻辑意义。

栈: 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函数调用后的下一条指令(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在大多数的C编译器中,参数是由右往左入栈的,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该点继续运行。
堆:一般是在堆的头部用一个字节存放堆的大小。堆中的具体内容有程序员安排。

关于存储内容还可以参考这道题。这道题还涉及到局部变量的存活期。

5.存取效率的比较char s1[] = "aaaaaaaaaaaaaaa";
char *s2 = "bbbbbbbbbbbbbbbbb";
aaaaaaaaaaa是在运行时刻赋值的;放在栈中。
而bbbbbbbbbbb是在编译时就确定的;放在堆中。
但是,在以后的存取中,在栈上的数组比指针所指向的字符串(例如堆)快。
比如:
#include
void main()
{
char a = 1;
char c[] = "1234567890";
char *p ="1234567890";
a = c[1];
a = p[1];
return;
}
对应的汇编代码
10: a = c[1];
00401067 8A 4D F1 mov cl,byte ptr [ebp-0Fh]
0040106A 88 4D FC mov byte ptr [ebp-4],cl
11: a = p[1];
0040106D 8B 55 EC mov edx,dword ptr [ebp-14h]
00401070 8A 42 01 mov al,byte ptr [edx+1]
00401073 88 45 FC mov byte ptr [ebp-4],al

关于堆和栈区别的比喻
堆和栈的区别可以引用一位前辈的比喻来看出:
  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只管点菜(发出申请)、付钱、和吃(使用),吃饱了就走,不必理会切菜、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刷锅等扫尾工作,他的好处是快捷,但是自由度小。
  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比较麻烦,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而且自由度大。比喻很形象,说的很通俗易懂,不知道你是否有点收获。

网友:
讲得很透,标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