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是电子变压器吗? 哪个品牌的?

楼主(2020-06-19):
    百度搜不到,  XB也没有搜到。

网友A:
去假货宝订做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假货宝订做就可以了吧

这个就是在假货宝,看到的定制替换链接。  只是想看看这个器件是哪个厂家的,然后了解下他的参数。  搜了一圈无果,这个估计是比较贵。

网友:
工频变压器一般的厂都能做吧,告诉电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

网友B:
就是个灌装的变压器,兵字的略有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灌装的变压器,兵字的略有名。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

网友:
感觉你这个是杂牌的,这东西一般都是标准引脚,因为里面骨架都是通用的,按图纸找都通用。

网友:
穿了个马甲就认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在假货宝,看到的定制替换链接。  只是想看看这个器件是哪个厂家的,然后了解下他的参数。  搜了 ...

参数丝印不都写的清清楚楚么

网友:
这种用兵字的就好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