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开源硬件的板子适合做产品吗

楼主(2020-06-19):
最近和一家开源硬件公司的工程师聊了一下,有两个问题想看看各位坛友是怎么认为的:

1.Arduino开源硬件的板子用来快速搭建产品原型有优势,是否适合用在最终的产品中?

2.他提到他们的MCU都是用C++开发的,甚至将RTOS里部分代码也用C++封装,关于C++开发MCU有什么优势?

网友:
Arduino很成熟了,做产品的话,让人觉得不是太专业。 但是个人觉得技术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能又好又高效地完成产品研发。

网友:
如果不想客户拆开就看见主板,你完全可以只用MEGA芯片,电路板是自己设计的,内部是Arduino编程,谁知道啊。

网友:
论坛里wxws大神是Arduino行家

网友:
不是工业级的原理设计,就不要用在工业上,不然你补锅都补不了。

网友:
3D打印机都是用这个,最好自己再做个板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做过很多小应用用在工业上,都是几个或者几十个的量。。。大批量没做过,单价太高!

网友A:
哈,看见arduino就想答下,谢谢4楼的推荐。  a 做原型,肯定是百分百快速,这个大家没意见吧。但为什么一提到做产品就说成本高呢?  最多就是指现在avr相对价高点,但其实很多芯片也能arduino 呀。还有就是a 的软件效率问题,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完全可以自己改下能达到高效率。搞不懂的人我认为都没好好研究。一个芯片贵了三毛,你的产品才几k几w的量,你不觉得开发高效更重要吗?

网友:
对了,年后折腾口罩点带机,就一普通avr io控制板,端口多些,24入,24出  . 软件一天搞定。

网友:
Arduino也可以用stm32啊,多好玩儿。

网友:
生命誠可貴,遠離 C++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对问题1有了了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问题2

网友:
1.Arduino开源硬件的板子用来快速搭建产品原型有优势,是否适合用在最终的产品中?
不知道别人怎么搞,但是以前arduino用来快速做一些个产线测试设备又快又好用。

2.他提到他们的MCU都是用C++开发的,甚至将RTOS里部分代码也用C++封装,关于C++开发MCU有什么优势?
我个人感觉,如果芯片资源够用,C++之类编程可以非常容易使用现成代码或者功能模块,再开发相对复杂项目的时候有优势

网友:
纠结这个点实在是没什么用. 做得出来卖得出去, 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要看自己的代码量多少,使用库最大问题是空间占用比较多吧!

网友:
用乐高控制器做过木材切割机的人默默走过

网友:
工业级产品和民用品在硬件和软件上差别还是很大的,看应用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看见arduino就想答下,谢谢4楼的推荐。  a 做原型,肯定是百分百快速,这个大家没意见吧。但为什么一提 ...

向您请教个问题,我用VSC+PlatformIO写STM32F103C8T6的arduino程序,JTAG脚怎么关闭JTAG功能,把它当成GPIO?

网友:
AVR很皮实的噢

网友C:
说个题外话,我们公司用的芯片物料,过期了直接禁用。还有无铅含银焊锡,好几百一卷,过期了也直接禁用,哪怕只是过期了一天都不行,在一般人眼力看来,没啥大不了的,照样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个题外话,我们公司用的芯片物料,过期了直接禁用。还有无铅含银焊锡,好几百一卷,过期了也直接禁用,哪 ...

赞一个,这是对的,人人都有这样严谨的态度才能出精品

网友:
看应用场景吧,民用和普通工业场景问题不大。特殊场景嘛,硬件重新设计下,软件还是照着用,毕竟arduino生态的车轮都是比较靠谱的了,没必要重新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向您请教个问题,我用VSC+PlatformIO写STM32F103C8T6的arduino程序,JTAG脚怎么关闭JTAG功能,把它当成GP ...

我就是用的这个平台在做项目哈~~

网友:
已经用arduino做了几个工业产品了,做好隔离问题不大,并且avr的片子皮实

网友:
c++的stl模板或者其它new操作内存消耗太大,小内存单片机谨慎使用,建议1M以上的内存操作有优势。我做的项目(用stm32系列)涉及到c++的算法全部用c重构了,主要在内存使用上做了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的这个平台在做项目哈~~

怎么关JTAG功能?用作GPIO。另外访问他们家的网站很卡,插件HOME经常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关JTAG功能?用作GPIO。另外访问他们家的网站很卡,插件HOME经常打不开。 ...

帮你搜了下:
https://github.com/platformio/platform-ststm32/issues/61

google一下好了。
当然,前提要fq.

另外home慢也是要fq.
用ssr后,在vscode中打开使用系统proxy.
这样更新与 打开home就快了。

当然,最好是在路由器上翻 。

网友:
vscode说是好用,但是国内用生不如死啊!

网友:
我觉得Arduino板子在快速搭建产品原型、验证原理有优势,但作为最终产品,在价格和产品稳定性上劣势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