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产品都用到CH340芯片,如何区别?

楼主(2020-06-19):
Windows设备管理器显示“ USB-SERIAL CH340”
有什么方式能让这里显示改变一下,至少不要是默认的“ USB-SERIAL CH340”,比如“ USB-SERIAL CH340-N”或者“ USB-SERIAL CH340-xxx”都行,只要不要显示默认的特定字符;
因为我们两种设备用的是不同的波特率,软件如果通过 Windows设备管理器  提前知道我们是哪个设备,软件会好处理很多;
另外,不想两种设备用不同的USB转串口芯片,当然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CH340B说是可以修改序列号,这样是不是可以区分开

网友:
这个是USB驱动程序里面设定的,打开驱动会看到一个inf文件,里面定义了USB设备的基本信息,识别依据是USB设备的VID,PID
不过同一个型号芯片的VIDPID是相同的,没法定义两个名称的

网友B:
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先花钱去USB组织买个VID,自己定义个PID,再找WCH要个驱动源码,改成自己的VID、PID,再花钱去微软买个驱动签名,加起来3万美金以内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先花钱去USB组织买个VID,自己定义个PID,再找WCH要个驱动源码,改成自己的VID、P ...

不需要额外花钱

CH340原本就支持修改枚举信息。
你不改就显示CH340自己,想改就用他们的软件改,改了以后就会显示你改的值

网友:
上位机遍历一次所有串口,下位机有相应的应答来区分,自动打开对应的端口

网友C:
做正式产品的,在出厂之前把每个CH340连到电脑上一次,把显示名改成自己的公司名或者产品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
个人认为,连显示名都懒得改,是很LOW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B说是可以修改序列号,这样是不是可以区分开

哈哈,我刚看到这个,应该可以这么用。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正式产品的,在出厂之前把每个CH340连到电脑上一次,把显示名改成自己的公司名或者产品名,是很麻烦的事 ...

请教老大,怎么操作?有那么神奇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大,怎么操作?有那么神奇的事情?

去看CH340自己的说明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CH340自己的说明文件啊

是不是不带ROM的普通CH340也能这么修改啊?还是一定要用带ROM的CH340B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带ROM的普通CH340也能这么修改啊?还是一定要用带ROM的CH340B才行?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只有带EEPROM的才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只有带EEPROM的才可以这样。

redroof大神辛苦了,都下班了还在积极解答小白问题,真心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redroof大神辛苦了,都下班了还在积极解答小白问题,真心谢谢您!

明显那个时候我还没下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