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跑步机变频器【29楼:阿莫成立“家电维修”分论坛的提议】

楼主(2020-06-19):
故障不通电,应该比较好修,准备给顾客报价150,明天开始搞

楼主:
跑步机变频器

网友:
150元很便宜了 :)

网友A:
我对大神无限敬仰,猜测下年龄,偷偷问问您眼睛没到老花么

网友:
膜拜下大神>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大神无限敬仰,猜测下年龄,偷偷问问您眼睛没到老花么

我80年的,视力还可以

网友B:
居然不是有刷电机
这我可不敢报150……要是变频器彻底挂掉全换可糊不住啊。。

网友:
150? 要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坏了还有搞头 要是模块烧了呵呵

网友:
英威腾变频器?这种全新的好像不到500把

网友:
什么都会,强

网友:
报价不高

网友:
150还可以了。咸鱼买个二手好的也就这价格了

网友:
什么都敢接, 强啊,  从没弄过的, 从哪下手呢.

网友:
这机器是英痿疼吗?没有操作面板?
英威腾这些年发展壮大了

楼主:
逐个排查次级负载有没有短路,查到一路有短路,阻值为0欧,直接怀疑二极管,果然是5V的整流二极管,两颗并联 短路了一颗,两颗都拆了用一颗HER207代替,装好试机各路电压都有了,耗时半小时左右搞定了

网友:
膜拜大神,啥都能修好

网友C:
楼主技术非常好,就是不讲卫生,工作台,仪表,手指太脏了!!!

网友:
现在的所谓正规维修部领教了,买了个九阳的高压电饭锅,当时花了一千八,刚过保修期,有天忽然砰一声,高压锅不保压了,其它功能完好。拿到南京九阳山西路官方维修部修,修了半个月,说修不好,得,拿回家。不甘心,上网查,南京还有一家九阳维修部,于是跑到那家修,过了一周,回说修不了,估计没配件,但答应可以在店里任拿一款新电饭煲做补偿,不是高压的。没法,选了一个据说一千三的,电磁式电饭锅带回。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该款电饭锅,价格从五百多到一千多都有。这个乱啊!

网友:
什么都能修,强

网友:
这个白色模块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D:
厉害
要是IGBT挂了,换了以后再挂一次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要是IGBT挂了,换了以后再挂一次咋办

要是IGBT模块挂了我就不会接这单生意了,(模块挂了会上电短路跳闸或烧保险,这个机器无高压侧短路,就是电源部分不工作,生意才敢接这单)

网友E:
使用数字万用表还是指针式更方便? 维修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数字万用表还是指针式更方便? 维修来说。

用指针表方便,数字表只适合精准测量

网友:
膜拜大神,  眼光独到!!!

网友:
遇到过 模块内部短路之后 开路    这时候就容易翻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IGBT模块挂了我就不会接这单生意了,(模块挂了会上电短路跳闸或烧保险,这个机器无高压侧短路,就是 ...

WUWEWU大神,海尔BCD 241TMBA每次制冷就5分钟,然后压缩机就停了,我把调温器调到最强也不开启压缩机,过10分钟又开始运行压缩机5分钟,然后又停机,周而复始。摸冰箱两侧机壳稍微有点烫(42度)?,是过热保护了么?现在冰棍都冻不上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非常好,就是不讲卫生,工作台,仪表,手指太脏了!!!

哈哈,笑死我了。

楼主下次拍到指甲的时候,戴一个白手套 :)

网友F:
WUWEWU ,我新建一个“家电维修”到公共区。

你做版主如何?

我帮你升级为终身免费会员VIP+++。这个等级是钱都买不到的 :)

你可以在这个板块发布维修心得,回复坛友的维修问题。

而且,为我们以后组织论坛力量,成立连锁维修移动车做储备。

买一部二手面包车改成流动家电维修车,我这点子如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350-1-1.html

网友:
WUWEWU ,我新建一个“家电维修”到公共区。
你做版主如何?
我帮你升级为终身免费会员VIP+++。这个等级是钱都买不到的 :)
你可以在这个板块发布维修心得,回复坛友的维修问题。
而且,为我们以后组织论坛力量,成立连锁维修移动车做储备。
--------------------------------------
支持莫大这个决定!

网友:
我们也可付费咨询,高手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WUWEWU ,我新建一个“家电维修”到公共区。

你做版主如何?

好的,只要有空都会来看看网友提问,懂的问题都会回答,能力技术范围有限,如果回答处理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网友多多包涵指教,谢谢老大提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只要有空都会来看看网友提问,懂的问题都会回答,能力技术范围有限,如果回答处理不对的地方还请各 ...

WUWEWU大神,海尔BCD 241TMBA每次制冷就5分钟,然后压缩机就停了,我把调温器调到最强也不开启压缩机,过10分钟又开始运行压缩机5分钟,然后又停机,周而复始。摸冰箱两侧机壳稍微有点烫(42度)?,是过热保护了么?现在冰棍都冻不上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只要有空都会来看看网友提问,懂的问题都会回答,能力技术范围有限,如果回答处理不对的地方还请各 ...

大神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UWEWU大神,海尔BCD 241TMBA每次制冷就5分钟,然后压缩机就停了,我把调温器调到最强也不开启压缩机,过 ...

测一下电流算下功耗有没有超出冰箱功耗指标,有可能是压缩机绕组短路坏了,过流造成的,不一定是热保护器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只要有空都会来看看网友提问,懂的问题都会回答,能力技术范围有限,如果回答处理不对的地方还请各 ...

谢谢! 马上创建!

网友A:
没钳表,有啥简单方法测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钳表,有啥简单方法测电流么

可以测交流电流的万用表10A量程,串回路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测交流电流的万用表10A量程,串回路也行

电流表串在零线行么   ?

楼主:
可以,方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方便就行

多谢大神

网友G:
上周拆了台吸尘器,看到电机里的绕线烧黑了,修不了除非换电机。电机上写着铜包铝的,怪不得容易烧。这年头纯铜电机越来越少。

网友H:
我有一个跑步机刚开始还可以,跑一会儿(2分钏左右)速度就失控(速度变的飞快)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跑步机刚开始还可以,跑一会儿(2分钏左右)速度就失控(速度变的飞快)会是什么问题? ...

是不是碳刷电机的?可能是主板驱动部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要是IGBT挂了,换了以后再挂一次咋办

烧IGBT估计是没得搞,不仅不好买还很难保证下次上电不炸机

网友I:
放个二维码边上几个意思?差点我就拿起手机扫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有刷电机
这我可不敢报150……要是变频器彻底挂掉全换可糊不住啊。。 ...

150元应该是检修费,跑步机这个检修费的价格算是便宜了,换配件另算的,找出故障零件后由顾客自己决定要不要换,如果顾客认为零件太贵不换,那还需付检修费俗称开壳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放个二维码边上几个意思?差点我就拿起手机扫一下了

柜台上贴的收款二维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WUWEWU ,我新建一个“家电维修”到公共区。

你做版主如何?

支持,最接地气的分论坛成立了

网友:
我做过跑步机主板,这变频器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WUWEWU ,我新建一个“家电维修”到公共区。

你做版主如何?

好板块,接地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周拆了台吸尘器,看到电机里的绕线烧黑了,修不了除非换电机。电机上写着铜包铝的,怪不得容易烧。这年头 ...

不宜看到铜包铝就反对!在绝大多数坛友的父辈爷辈还是小屁孩的年代,铜包铝在先进国家已经被广泛应用。吸尘器电机是3万转的高速串激电机,转子惯量必须小。国内发展铜包铝也就20年左右,很多出口被指定铜包铝,你不学就接不了单

网友:
另外,高音喇叭音圈用铝线,品质秒杀铜线

网友:
浙江湖州这边做跑步机变频器的蛮多的。

网友(2020-09-03):
唉,楼主的万用表啊,回头我送你一个,这个47的万用表确实好用,我有几块

网友J(2023-11-13):
引用 楼主:
柜台上贴的收款二维码,哈哈

刚刚验证了两次二维码还有效

网友:
厉害,看来连核潜艇和航母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刚验证了两次二维码还有效

真的,我试了

网友:
咱俩是不是"周伯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