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lipse定义预处理全局宏无效问题

楼主(2020-06-20):
我是刚用eclipse,非常不习惯,遇到有地方需要定义全局宏,实现在编译时的某些代码开启或者无效功能

找到这个位置,增加一个MACROS,名字叫KKKKK,值为1
然后主程序是这样:

运行或者调试发现中间的代码块根本没有编译,就是说上面的KKKKK是没有定义,非常奇怪。

是不是选择什么菜单有误?这个做法也是网上找的。

网友A:
我感觉你弄错地方了,编译相关的设置,都在C/C++ build->settings里面,我的在这里面设置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弄错地方了,编译相关的设置,都在C/C++ build->settings里面,我的在这里面设置管用 ...

刚才试了确实是可以

但是那个地方很麻烦,要价加-D参数,而且只有一行,如果需要添加很多宏就麻烦了

虽然你提的地方是可以实现,但顶楼说的又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确实是可以

但是那个地方很麻烦,要价加-D参数,而且只有一行,如果需要添加很多宏就麻烦了

樓頂的做法只是閱讀代碼,控制顯示而已。
eclipse 我只拿它閱讀代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确实是可以

但是那个地方很麻烦,要价加-D参数,而且只有一行,如果需要添加很多宏就麻烦了

可以添加很多个宏定义,而且也不用添加什么-D,一行一个,我不清楚你的环境是什么,我的linux应用程序、M4、M3、M7都是方法一样的

网友:
记着有一个地方定义了 GNU版本那个,很多头文件里都有用到。
楼主写的地方是定义 GNU 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