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M2固态硬盘可以互换使用 吗?(已验证,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20-06-20):
想给电脑换个大点的硬盘,买来后,虽然能装上,但接口长的不一样,请问一下,可以使用吗。蓝色是之前的,黑色是新买的,电脑是联想拯救者15ISK

网友:
一个走sata,一个走pcie,有的电脑可以兼容,老电脑可能会用不了pcie的

网友:
事实证明黑色那个速度更快,蓝色的表示我眼睛偏色,看不到蓝色,只发现黑色下面有个绿色的
上个PCIE转接卡就能解决问题,当然需要你主板有PCIE插槽

网友A:
黑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的多少钱买的?

500G,八百多

网友B:
楼主是蓝绿色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蓝绿色盲?

应该是口误。发现很多人,能区分蓝绿色,没有色盲。但总是无意识地把绿色说成蓝色。

网友:
楼主说个青色就不会有是蓝还是绿色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