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SGM61410,圣邦微官网怎么查不到这颗料?

楼主(2020-06-20):
一直使用 MP2451,有千分之一损坏,表现为输出对地短路,想换颗更靠谱的DCDC,看SGM61410参数介绍还不错,比较新,不知道有没有坑,哪位使用过谈谈吧.
1、 在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方面,圣邦微的BUCK DCDC SGM61410拥有更高的输入电压45V,相比MP2451,保证芯片留有足够余量。
2、 在静态功耗方面,MP2451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30uA,而SGM61410表现更出色,仅有14uA,更适合低功耗应用;
3、 SGM61410属于同步降压DCDC,相比非同步降压DCDC MP2451而言,效率更高;
4、 在产品可靠性方面,MP2451内置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短路、过温保护,而SGM61410除以上保护功能外,还拥有输出过压保护,两者的工作温度(节温)也都在-40~125℃,有效保证芯片可靠性。

网友:
我问过厂家,这颗料目前只对大客户销售,你可以找代理问问。

网友A:
圣邦微的芯片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小客户采购的话比adi的还难买,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圣邦微的芯片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小客户采购的话比adi的还难买,果断放弃 ...

是的,这公司的确挺装的,以前也有过接触,后来他那套被3peak超过了,就断了。

网友B:
国产芯片都在起步阶段,的确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支持小客户。商业公司,为了生存,不鸟小客户很正常。国际大厂也一样。买了人家几个芯片,就觉得自己是大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都在起步阶段,的确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支持小客户。商业公司,为了生存,不鸟小客户很正常。国际大 ...

没觉得是大爷,我有钱也买不到,躲着走总行了吧?
我不是大爷,国产芯片是大爷,我小公司量小太LOW,我找市场上能买到的进口芯片总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都在起步阶段,的确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支持小客户。商业公司,为了生存,不鸟小客户很正常。国际大 ...

买个芯片难道还要我们跪舔?不好意思,还没有这么下贱,换国际大厂好了,多大点事,你说是不是

网友:
测试过,动态响应稍差,mp2451相当稳定啊,这么多年都没坏的,圣邦威这个除了耐压高点其他方面应该都比不过MP2451,当然价格是要便宜些,还是同步的

网友:
静态功耗低是有轻载高效模式,在转折点纹波会较大些,我不喜欢这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芯片难道还要我们跪舔?不好意思,还没有这么下贱,换国际大厂好了,多大点事,你说是不是 ...

如果是做产品,不怕被限制,选国际大厂会更好。资料会多。如果想支持国产,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了解。我接触过很多国产厂家,配合度都非常不错。但是精力有限,大家不可能每个客户都支持的很好。我还真希望,国内的半导体厂家能够多关注论坛,提供样品和线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