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72及TL082是否有国产替代?

楼主(2020-06-20):
请教各位,我目前用的TI的TL072及TL082,价格大约2元/片,是否有国产替代产品?

网友A:
ST,Diodes,TI 三家的 TL072,参数稍有区别。
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

网友B:
估计现在市面上的TLL072、TL082已经是国产的了

网友:
国产的怎么会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iodes,TI 三家的 TL072,参数稍有区别。
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

ST的TL072目前也在用,性能和价格与TI类似,不知道是否有国产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现在市面上的TLL072、TL082已经是国产的了

具体国产哪家?

楼主:
有没有朋友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C:
试下以下型号,你也可以搜索下TL0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以下型号,你也可以搜索下TL072

收到,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半导小芯APP,到应用商店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小芯APP,到应用商店可以下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