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高频(1MHz)大电流/功率?

楼主(2020-06-20):
要求:想产生高频,大电流(功率)的方案,实现电流的扫频,频率范围:20Hz-10MHz(或者更高),波形正弦波,电压无要求,电流0-2A(或者更高)。
输入的小信号是信号发生器(扫频模式),负载是电阻。

之前了解到:1、甲乙类功放可以做到10Hz-100KHz,5A,频率还是不够高,信号很漂亮,电流也够,缺点:频率不够高。
                   2、无线电功放:3MHz以上~好几百MHz,功率做大后,很贵。缺点:低频不够低,频率范围较窄。
                   3、做过PA119(APEX公司)的芯片的电路,测试过能到5MHz左右,波形很好,芯片很贵。频率还想再提高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满足要求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找个DC/DC芯片,哪种可根据电容调节频率的那种,多的狠,还能限流

网友:
LZ你自己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那么分段组合在一起就ok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案 运放+三极管组合,参考示波器的触发输入电路,不过需要调试,很麻烦!

网友:
还可以参考示波器的X轴或者是Y轴放大电路,那个带宽也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DC/DC芯片,哪种可根据电容调节频率的那种,多的狠,还能限流

好像也没有达到5MHz,DCDC开关较快的是2MHz。

网友B:
方波開關然後lc去掉三五七九諧波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输出级使用晶体管搭。

网友:
上图中输出电流将近1A,要扩大电流的话修改一下采样电阻值。

网友:
途中晶体管比较老了,楼主可能得自己找找,比如去安森美网站。

网友:
因为高频大功率,互补的管子不好找。这个电路功率输出级的特色是使用了SZIKLAI结构,只需选用一种NPN三极管,就实现了pull-push。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PA119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PA119多少钱?

淘宝200左右吧,不过要自己测试,假货很多。新的片子,可以参照得捷的报价。。。——贵。

不过性能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開關然後lc去掉三五七九諧波

我也想这么试试看,MOS管开断+滤波。不过MOS开关速度还不够。需要使用GaN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输出级使用晶体管搭。

谢谢,不过感觉很难调试。最怕这种电路结构了,水平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