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组还需要充电管理芯片吗

楼主(2020-06-20):
之前了解过锂电池需要需要电池管理芯片,,,,现在做个东西刚好用到,,
遇到了一些问题,很迷惑,请高手元老指点指点。

1.这个电池还需要充电管理芯片吗
2.我想用太阳能板给这个电池充电,,能一直充吗

现在没法添加附件了吗???那我发个链接 大伙看看能行吗,

7.4v锂电池组18650扩音器12唱戏机3.7大容量可充电9v拉杆蓝牙音响-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想选用7.4v的锂电池组

网友A:
你发的链接里的电池已经带保护板。充电需要充电控制芯片,上海如韵有专用的太阳能充电芯片,带最大功率点追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链接里的电池已经带保护板。充电需要充电控制芯片,上海如韵有专用的太阳能充电芯片,带最大功率点追 ...

谢谢坛友及时的回复,,那我还需要TP4056类似的充电管理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及时的回复,,那我还需要TP4056类似的充电管理芯片吗

4056是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你需要的是两串锂电池充电芯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最好选用升降压充电芯片,并且带最大功率点追踪功能。

网友B:
保护板只管电池不要出现过温,过流、过放,过压,充电管理是解决如何充满电池的,两个功能是不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只管电池不要出现过温,过流、过放,过压,充电管理是解决如何充满电池的,两个功能是不矛盾的。 ...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没那么复杂。充电选8.4v 1a的适配器,就能直充带保护板的两串18650。不过久了会出现一个充满断电另一个没充满的情况,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最近一直在做平衡充电。长时间使用串联电池组,大概率会发生电池电压不均衡的现象。平衡充电对于提高寿命有巨大的意义。于是我研究了几十个充电器滞后,最后做出了一个价格便宜,平衡效果好的板子,3串的,还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