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热敏电阻吗,温度升高,电阻减小

楼主(2020-06-20):
是热敏电阻吗,温度升高,电阻减小的。。不知道哪里产的,什么地方要用这样的

网友:
大概率NTC的热敏电阻,抗开机冲击的

网友: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元器件】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楼主:
现在这个用在一个风动控制器上的,,当做传感器使用,,,,检测有没有风吹过

网友A:
这个电阻在日置万用表上见到过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NTC

网友:
普通的NTC

楼主:
就是普通NTC,脱了衣服的样子,是吗

手里没有这种功率型的NTC没法拆开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日置万用表上见到过

万用表上的是P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上的是PTC

这个我到没有注意,应该是PTC,防冲击用的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简写NTC,温度升高,阻值减小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正温度系数的,PTC,做电路保护或者自动温控加热什么的

楼主:
这里看到  不知道哪里有这种个卖,,和普通NTC好像对应不起来啊,,25度的时候电阻大约才66..而且这个变化比较小..通电这个发热估计有上百度了,测了一下只降到61多

找了一个PTC,脱了衣服..果然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