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快速的人脸追踪,用什么方案性价比高、易开发?

楼主(2020-06-20):
功能需求是,双目摄像头在180帧率(分辨率1280x720)下捕捉人脸图像,然后通过算法实时定位到运动状态下的人脸位置。
为了达到最快的系统实时响应速度,需要处理器在5.5ms的时间内计算出结果
有没有坛友有这方面经验?请教一下,实现这个系统用什么方案性价比高和易开发一些?

网友A:
这套硬件不便宜哦,这个5.5ms咋确定的?估计要上rtx的卡了,原理都是现成的,集成调优要费点精力。

网友:
ar?vr?这么高的帧率。

网友B:
你这属于目标识别+图像跟踪
图像跟踪一般有这几种平台:
1、FPGA+DSP,帧频最高、延时最小。我们最高能到1000hz,1ms延时。但没办法运行常用的图像处理库,所以识别需要加其他处理器(一般是windows跑深度学习,把识别结果传给嵌入式平台,然后嵌入式平台实时跟踪);
2、ARM平台,比如海思3559,英伟达Jetson AGX Xavier;有别的项目组在用,但180Hz好像也有点困难。优点是识别+跟踪都能做,价格便宜。
3、windows平台,延时太大,只有延时要求不高的场合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硬件不便宜哦,这个5.5ms咋确定的?估计要上rtx的卡了,原理都是现成的,集成调优要费点精力。 ...

目前系统的采集帧率是180Hz,需要每帧图像都输出有效结果,1秒/180=5.5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目标识别+图像跟踪
图像跟踪一般有这几种平台:
1、FPGA+DSP,帧频最高、延时最小。我们最高能到10 ...

请教一下,用Xilinx的Zynq平台,相当于双核ARM+FPGA,你觉得能否满足这种应用需求?
你们公司是做哪方面产品的,看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我们公司缺少这方面经验,感觉自己开发有点吃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Xilinx的Zynq平台,相当于双核ARM+FPGA,你觉得能否满足这种应用需求?
你们公司是做哪方面 ...

1500+ FPS!目前最快的CNN人脸检测算法开源

如上面网友所说,PC端部署,设备端只接收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Xilinx的Zynq平台,相当于双核ARM+FPGA,你觉得能否满足这种应用需求?
你们公司是做哪方面 ...

zynq7000做不到,同事做过实验,性能太差了
ultrascale+倒可以试一试,无论是arm核还是外置存储器都比zynq7000好太多了

我们是研究所,做军工方面的光电系统,不太容易合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00+ FPS!目前最快的CNN人脸检测算法开源

如上面网友所说,PC端部署,设备端只接收结果。 ...

还要注意一点,虽然很多算法号称几百fps,上千fps,但仅仅是算法时间,没有考虑对应平台上的图像输入延时,操作系统调度延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注意一点,虽然很多算法号称几百fps,上千fps,但仅仅是算法时间,没有考虑对应平台上的图像输入延时 ...

如果只是跑算法,用裸奔不行吗?加了操作系统,确实增加了系统调度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跑算法,用裸奔不行吗?加了操作系统,确实增加了系统调度延迟 ...

我们用的是fpga+dsp平台,都是裸奔。dsp平台用不用操作系统差别不大。
但如果你用arm平台,不上操作系统的话没办法用各种资源丰富的库跑高大上的算法。所以就要权衡一下看用简单的算法能不能满足项目需求。
不上操作系统想做好图像识别基本不可能,但图像跟踪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系统的采集帧率是180Hz,需要每帧图像都输出有效结果,1秒/180=5.5ms

180fps那么高的帧率,嵌入式平台够呛,引入dsp开发成本太高,难度大、周期不好把控。

还有很多算法fps惊人,但是没有考虑整体耗时,所以容易误导。

如果你是AR 或者VR 的话,移动平台扛不住,估计只有windows+rtx显卡来做。而且时间、难度相对可控,适用于短平快的项目,如果准备细心打磨的话可以考虑dsp。

电话13683408356,有兴趣可以聊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ynq7000做不到,同事做过实验,性能太差了
ultrascale+倒可以试一试,无论是arm核还是外置存储器都比zyn ...

成都 光电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都 光电所?

长春光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fps那么高的帧率,嵌入式平台够呛,引入dsp开发成本太高,难度大、周期不好把控。

还有很多算法fps惊 ...

我们就是要移动平台的,只做到跟踪人脸即可,不要识别人脸是谁的
私信你了,加微信聊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zynq7000做不到,同事做过实验,性能太差了
ultrascale+倒可以试一试,无论是arm核还是外置存储器都比zyn ...

正好刚买了个ultrascale  v2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