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器件可以按键按一下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

楼主(2020-06-20):
用MCU很好实现,但是拿到的样板最低工作电压达到0.7V。(SOT23-6的芯片)
手头最低工作电压的MCU只能到1.8V,查一下触发器工作电压也要到1.8V。

网友A:
直接带锁的按键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带锁的按键不行么?

不行,是轻触开关。

网友:
这个不是一键启停吗?

网友B:
理论上逻辑器件和边沿触发器组合就行,现在用现成的器件习惯了,最基本的逻辑组合反倒是都不熟.大学数电里面应该有类似的讲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逻辑器件和边沿触发器组合就行,现在用现成的器件习惯了,最基本的逻辑组合反倒是都不熟.大学数电里面 ...

一个是不熟,二个逻辑器件也没看到这么低电压的。

网友:
找下手电筒专用ic看看

网友:
触摸ic也能实现这功能

网友:
74LVC74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不就是D触发器吗

网友:
我记得基本的D触发器就是这功能。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

网友:
双三极管 可以做单稳态电路

网友:
用几个锗管或 FET 给兜起来啊!

网友:
深圳有家公司就有,具体的名字忘记了。
电压有点高,后来没有用。

网友:
刚找到公司名
叫:  丽晶微电子
你可以联系下

楼主:
触发器,或者74LVC74,到不了0.7V的工作电压。
最低只找到1.6V的。
MCU有找到一家标称1.2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发器,或者74LVC74,到不了0.7V的工作电压。
最低只找到1.6V的。
MCU有找到一家标称1.2V的。 ...

设计的问题吧,什么样的系统只有0.7V?

网友D:
带锁的按键为什么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锁的按键为什么不行啊

自锁开关行程长啊,整个成品只有纽扣电池厚。
退一万步说,客户接受使用带锁开关,那我靠出什么器件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问题吧,什么样的系统只有0.7V?

拿到样品就是这样,1.5V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B:
要找0.7V还正常工作的逻辑器件不容易,但是找电荷泵升压,将0.7变成1.4或者2.1,然后再搭配逻辑器件就简单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找0.7V还正常工作的逻辑器件不容易,但是找电荷泵升压,将0.7变成1.4或者2.1,然后再搭配逻辑器件就简单 ...

估计是:体积太小,放不下那么多电路

网友:
既然用纽扣电池了,何不用3v的

网友:
D触发器 2分频电路

网友:
555 搭建双稳态

网友:
低压小电流,最好是用二个三极管搭双稳态!

网友:
想要点动又要低功耗低压,最霸道办法就是msp430做按键功能,一个柠檬就可以工作了。还有就是看看mos是否能做成双稳态触发器试试,看你说的0.7电压估计别指望mos与三极管还有cmos ttl芯片了,唯有msp430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