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精度温度测量仪器或设备。20--60度范围内 0.05度精度

楼主(2020-06-20):
老板要做一款温度传感器 需要校准。 但是找不到精度超过0.1度(至少输出精度0.05度,分辨率0.01度)。精度只需要在20--60度内保证即可。仪器要具有和电脑通讯的能力。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找不到。问问有没有哪位清楚这方面的。只需要1-2台即可。

网友A:
先问问老板的预算再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问老板的预算再找。

几千肯定不成问题。2万以内应该会搞一下。4万以上估计就会歇菜

楼主:
实在价格很高那就精度0.1度的。那个应该不会几万。

网友:
水银温度计 + 摄像头

网友:
标准温度计 最好

网友:
随便一个6位半的台表,加一个带校准证书的高等级pt100就够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600-1-1.html

这里面有我的计算。
高精度测温所需的就是一个高精度pt探头加上高精度台表即可。
六位半台表标称的精度是pt100自己的精度加0.05度
或者你用四线电阻档自己换算,可能会更好。

网友:
精度0.1度的PT100,好像要几千元。
我们公司检测中心 有。

网友:
一两个的话,找个台式万用表就行了呗。不在意体积和功耗的话。

网友B:
水银温度计,多年前用过,好像一根10度量程,买个几根就行了,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银温度计,多年前用过,好像一根10度量程,买个几根就行了,精度很高

关键是要电脑读到温度。然后用这个温度校准我的设备。水银温度计只能人看呀 。我买了一套水银温度计的。结果工人拿去当搅拌棍了。一天内坏了2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要电脑读到温度。然后用这个温度校准我的设备。水银温度计只能人看呀 。我买了一套水银温 ...

给你说了用台表加上高精度pt探头啊。这就是最标准的做法。精度完全可以保证
用个二等标准铂电阻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说了用台表加上高精度pt探头啊。这就是最标准的做法。精度完全可以保证
用个二等标准铂电阻应该足够 ...

看来只有这条路了。先拿标准玻璃温度计校准热敏电阻。每一度温度对应的电阻值都记录下来。然后在那这个来校准需要的设备。
准备校准热敏电阻用水浴。不过这也是一个很烦恼枯燥的过程

楼主:
在查水浴设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号称0.05度的恒温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这条路了。先拿标准玻璃温度计校准热敏电阻。每一度温度对应的电阻值都记录下来。然后在那这个来 ...

标准铂电阻自身就是温度标准,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标定。用个高精度台表测它就可以直接输出温度值。你花钱就是为了买到温度标准啊。
除非你是用四线电阻档测它才需要额外换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查水浴设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号称0.05度的恒温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69463986&a ...

恒温槽是提供恒定温度用的,自身没有测温标准。它显示的温度精度并不好,你得用个高精度的测温探头来确定精确温度。
因为高精度探头太贵,所以常见的恒温槽自带的控制器都是只管稳定不管绝对精度的。高精度测温的那一套东西请你自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查水浴设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号称0.05度的恒温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69463986&a ...

稳在0.05度并不贵,温控器只要高分辨率就行。现在24位AD真不值钱,测温稳在0.01度花不了多少钱,这样够控温到0.05了。
绝对精度准确到0.05度就很贵了。
其实正规的温度校准设备就是一个恒温槽加一套高精度铂电阻测温系统。计量局也是这么做的。恒温槽和测温系统肯定是分开的。包括铂电阻和测温表都是分开的。铂电阻可能有很多个,测温表一个就行了。
铂电阻保证恒温槽的温度是正确的你需要的值,然后你要标定的东西也跟标准铂电阻放在这个恒温槽里标定即可

网友:
用常见的六位半当测温表的话,台表自己的电阻精度一般是万分之一,换算到室温的pt100阻值,温误差大约是0.025度。除了计量局以外的地方这个精度都够了。台表很可能你原本就有,根本不花钱。实际就花钱买恒温槽和你要的精度的标准铂电阻就行。应该根本不要一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查水浴设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号称0.05度的恒温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69463986&a ...

恒温槽的精髓是稳和均匀,不是准。你的需求安心上六位半的表加标准铂电阻。想要电脑显示也很简单。标准阻每个都有对应的阻值表和公式,随便写一个读电阻的软件换算成温度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温槽的精髓是稳和均匀,不是准。你的需求安心上六位半的表加标准铂电阻。想要电脑显示也很简单。标准阻 ...

现在的台表都有测温功能,电脑跟台表连接直接读到的就是温度。

楼主:
大家都别争。我自然知道0.05度(或者0.1度)的难度。所以才不想自己搞,能花钱买一个就算了。
我还是准备想14楼那样搞一个恒温的水浴槽来标定一个热敏电阻,作为标准使用。只要保证测试点的温度校准好,那就可以做到在一定温度内可控。 事实上在空气中标定温度要比水浴难很多。如果有一个能基本恒温的水浴槽操作,这件事就是理论上可行的,就很麻烦而已。
还有就是这个热敏电阻也是关键中的关键。有好的推荐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别争。我自然知道0.05度(或者0.1度)的难度。所以才不想自己搞,能花钱买一个就算了。
我还是准备想 ...

计量局也是这么做的啊。这就是正规做法。
温度稳定性和均匀性是做恒温槽的人替你保证。你买现成的恒温槽就行,达不到标称稳定度你可以投诉退货。
绝对精度是你自己的标准铂电阻和测温表配合决定。恒温槽有了,把你要标定的东西和标准铂电阻一起放进去,由铂电阻确认温度值,去标定你的东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都是在摸象
1. 流体如何保证整体的温度均匀性0.05C以下? 特别是在加热的情况下? 我改装过恒温槽,加 ...

恒温槽有那么难做吗?淘宝上一大堆标称稳定度0.05度的恒温槽啊,也不贵就几千而已。
难道全是假的?你可以去打假啊,那些都是有公司的,开增票的。跑不了。

网友:
这也能争论得起来,真服了你们了做过0.01度步进的闪点仪的表示没那么难,就是花时间和工夫而已,现在24BIT的AD都有了更简单了,是不是达到精度都别争论,拿到计量局去计量一下,人家说你达到了就是达到了,说你没达到就没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别争。我自然知道0.05度(或者0.1度)的难度。所以才不想自己搞,能花钱买一个就算了。
我还是准备想 ...

你最终的目的就是高精度的标定ntc热敏电阻吗?那就是常规做法啊。我上面写的很清楚了。
标定用具就是买个好的恒温槽,买个高精度铂电阻,台表如果有就不用买了。搭好这些东西,把恒温槽调到正确的温度就可以开工了。
至于要标定多少个点,怎么记录标定数据之类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注意标定过的热敏电阻和标定数据要绑定的。因为热敏电阻岀厂的精度远远达不到0.1度。其实我都不知道重复性能不能达到这个数,或者老化一阵还能不能达到这个数。
如果你做成了,希望上来发帖告诉大家你用哪一家的热敏电阻。

网友E:
哪里有争论? 谁争论了? 研究一下是争论?
我只认可我测到的,连我用粗略的0.5C精度的温度计量都能测出的问题,然后计量局给你一张表你们就信了?
我查了下某宝上面所谓的0.01C精度的恒温槽,内部结构是上面这样子的,甚至是下面这样子的

然后它说在加热时他能保证0.01C?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争论? 谁争论了? 研究一下是争论?
我只认可我测到的,连我用粗略的0.5C ...

反正我没买过恒温槽,我对pt100从来都是标电阻精度的。爱买什么级别的探头随便,别找我就行。
我自己只用万分之一电阻做岀厂测试。
但我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有钱总能买到正确的恒温槽,有钱总能买到标准铂电阻。这俩跟你的只负责测电阻的产品搭配起来,照理说得到的温度就该是对的。。。。。

网友:
恒温槽有好的,fluke的恒温槽了解一下。

网友:
不过价格应该超范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查水浴设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号称0.05度的恒温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69463986&a ...

这种设备靠谱。

网友F:
上边说恒温槽达不到0.5度温度均匀性的,肯定是没用过恒温槽。

网友:
淘宝的宣传话语你也信,淘宝的工业产品,性能打3折,能达到就谢天谢地了,你看看价格就知道了,这种价格能达到哪种性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边说恒温槽达不到0.5度温度均匀性的,肯定是没用过恒温槽。

你就那么肯定? 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对了!
这么说吧,那些所谓的高精度恒温槽一般要求放置30C,那么它才是准确的!我调整一个温度要等到天荒地老。高稳定度同时意味着低加热功率降低波动
那么我当然会选择高功率的恒温槽,功率一大,加热的时候出水的位置跟入水的位置你自己去量一下
你不信的东西多了。上面的fluke的牛逼的恒温槽,一台估摸几万十几万,它的准确度是多少? +/-1C。
你说尼嫲这仪器么贵为什么连个简单的pt100都达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就那么肯定? 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对了!
这么说吧,那些所谓的高精度恒温槽一般要求放置30C,那么它才 ...

看你积分不低,但跟人探讨问题还这么大火气,不应该啊!

前几个月额温枪火爆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恒温水槽加黑体大卖,你真的以为这成千上万台的设备都是靠蒙人的参数才出的货?做技术可以坚持,但不能偏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积分不低,但跟人探讨问题还这么大火气,不应该啊!

前几个月额温枪火爆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恒温水槽 ...

额温枪就不要拿出来秀了,+-2度的东西没有参考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额温枪就不要拿出来秀了,+-2度的东西没有参考性。

兄弟,额温枪做认证的都要过标准黑体+-0.2°C这一关。不做认证的咋整都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弟,额温枪做认证的都要过标准黑体+-0.2°C这一关。不做认证的咋整都行了。 ...

反正我不管过不过什么鸟认证,你找一个市场上能到1度的算我输。现在我手上一堆的这些鸟枪,能到1度一个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你积分不低,但跟人探讨问题还这么大火气,不应该啊!

前几个月额温枪火爆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恒温水槽 ...

兄弟,我说的是我自己买的低端的恒温槽,你说的一个几十亿产业用的恒温槽,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好不
他们用的恒温槽不一定适合我用,他们使用恒温槽的方式或许是在特定条件——比如说待测物很小,不需要随机调整温度——更不适合我用了。
——这个世界的应用不是一条直线的。本来不想回,这种回复没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说的是我自己买的低端的恒温槽,你说的一个几十亿产业用的恒温槽,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好不
他们 ...

恒温槽升降温原本就是很慢的。快速和稳定是矛盾的。
你要多个温度就得准备好几个恒温槽,每个恒温槽都是固定温度。这样会快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反正我不管过不过什么鸟认证,你找一个市场上能到1度的算我输。现在我手上一堆的这些鸟枪,能到1度一个没 ...

那你对额温枪有误解。额温枪显示的额温是换算值,不是实际测量值,并且这2者之间差异确实大概率高于1°C,所以你打赌的话大概率不会输。有些新型号的额温枪除了额温还可以测物温和耳温功能,这样测得的值是实际值,没有经过换算。去计量单位做认证的时候他们可是验的实测值,而不是最后的转换值。这个话题说多了有歪楼嫌疑,下载2个国家计量标准读一下你会全明白的:《jjf11072003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JJG 1164-2019 红外耳温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对额温枪有误解。额温枪显示的额温是换算值,不是实际测量值,并且这2者之间差异确实大概率高于1°C ...

额温枪时代,黑体满大街都是,恒温槽满大街都是,搞小家电的都来搞医用级额温枪了,噪声,线性,漂移,拟合算法啥都不懂都来搞额温枪了。见过随机数额温枪,看朋友还发的连传感器都没得额温枪。还看见一些所谓的没有任何模拟功底的MCU厂家宣称单芯片高精度额温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对额温枪有误解。额温枪显示的额温是换算值,不是实际测量值,并且这2者之间差异确实大概率高于1°C ...

对客户来讲,还需要研究什么鬼,准就准,不准就拉倒得了,扯那么多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