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做layout啥的有没有推荐的鼠标?

楼主(2020-06-20):
今天鼠标又坏了一个,回头发现坏了很多鼠标了,懒得修了,看大家有没有好用的鼠标推荐
1.鼠标有橡胶包边的那种千万别买,手直接给捏化成一堆烂肉了
2.中键很重要,滚轮很重要
3.似乎不需要多余的按键了吧

网友A:
刚想推荐 MX Anywhere 2S, 但这个没有中键可用

网友B:
哈哈,好用的老电老虎有一只,淘宝找老M215,支持优联的最好(可以让卖家挑),很便宜,关键是这货手感不错,从来不漂,上下左右随机运动非常灵敏,能100%跟上手的动作(这个是最关键的)。只是DPI偏低,一开始用的话可能会觉得很肉。

注意了,M215是电老虎,多备几节镍氢,重度使用下(公司日常,一天持续使用8个小时)平均一个月得换一节电池。另外,老鼠标成色比较差了,而且灰比较多,这货滚轮是光电的,但是这光电传感器太容易脏了哪天滚轮不太好使了,打开之后拿毛刷把光电传感器和滚轮刷几下就又活过来了。

不过电老虎也有电老虎的好处,离接收器近点很少出现被干扰不能用的情况(另一款滚轮可以拨一下滑几十圈的在无线非常拥挤的地方经常持续性断流)。偶尔有指针不动的小毛病,这可能是我在较光滑平面上使用的原因,在较光滑平面上光电传感器比较难检测到位移唤醒。

我好几年前一次性买了4个M215 其中有1个非优联的找不到了 还有3个优联的家里俩公司一个日常用。

网友:
垂直鼠标了解下

楼主:
刚坏的是anywhere master的版本.............按键和蓝牙都是好的,就是不识别移动了;
垂直鼠标太新潮了,怕买了不惯浪费
下单买了带线的蝰蛇了,2000的那个便宜,没货,急着用

网友:
买个中规中矩的罗技无线的就行,像G304

网友:
地狱狂蛇。拉了9年线。去年才坏。使用起来手不累。后来又买的蝰蛇接着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坏的是anywhere master的版本.............按键和蓝牙都是好的,就是不识别移动了;
垂直鼠标太新潮了,怕买 ...

mx master有个通病,就是拇指按键不回弹的问题,你看下你不识别移动,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罗技G502有线版了解下,到手价239。替换了我11年买的罗技G400

网友:
自己欧姆龙的按键就好了,身为电工这个还是能搞定吧。

网友:
之前用逻辑G602,自定义按键多,但是无线连接接收器现在要跟鼠标很近才可以可靠连接。用多了觉得没必要很多自定义按键,又买了个双飞燕N-740.

网友:
罗技无线的就行,像G304  +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用的老电老虎有一只,淘宝找老M215,支持优联的最好(可以让卖家挑),很便宜,关键是这货手感不错 ...

这种其实可以改锂电再加个LDO,里面搞个4054的充电IC(淘宝有卖充电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其实可以改锂电再加个LDO,里面搞个4054的充电IC(淘宝有卖充电小板).

你闲得蛋疼了。我花几十块钱买几节镍氢一个月充一节而已。

网友:
地狱狂蛇, 便宜好用

网友:
无线的 碰到商业wifi  AP  彻底歇菜  还的用有线的。

网友:
画板还是得上有线的

网友:
MX Anywhere 2S   不知用来画板耐不耐曹

网友:
我一直用g105,支持左右手,支持宏,挺好用,就是不耐用,差不多一两年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想推荐 MX Anywhere 2S, 但这个没有中键可用

当时也因为这个问题在犹豫,但到手后很快适应。

网友E:
除了鼠标有没有数字键在左边的键盘?左手输入数字时要移到键盘最右端感觉不方便

网友:
罗技RX300 用了1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 master有个通病,就是拇指按键不回弹的问题,你看下你不识别移动,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 ...

我也是!!!
自己拆开垫了一个垫片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鼠标有没有数字键在左边的键盘?左手输入数字时要移到键盘最右端感觉不方便 ...

可以买一个专门的数字小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