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note10保护套,实用耐摔的,经常摔手机,摔怕了

楼主(2020-06-20):
如题,谢谢!

网友:
曲面屏,没有好方法。

网友:
我用的这款,手感好。

四角保护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不幸摔中曲面屏左右边,就会悲催。

幸亏我买了碎屏保险2年 :)

楼主:
谢谢莫大,碎屏险是必需的,摔碎了还能用,但屏幕有裂痕就很讨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莫大,碎屏险是必需的,摔碎了还能用,但屏幕有裂痕就很讨厌了

有裂缝也是保险的啊。

网友A:
用的自带的,没有额外贴膜,感觉小心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自带的,没有额外贴膜,感觉小心点问题不大

我自带的膜已经坏了。换了水凝膜,一样好用。

网友:
Uv钢化膜效果杠杠的。刚买n9  就贴上了,第二天去爬山,爬到山顶太兴奋说来个自拍,手一抖正面直接砸到一个突出是石头上了,钢化膜就是一个坑。忍了一年多把钢化膜撕掉屏幕是完好无损。但钢化膜会影响超声波指纹。

网友:
uag的手机壳,斗非常猛,就是太厚了。

网友:
反正,我是啥都没带的。不贴膜不带套。
尽量保护好。实在摔个角啥的,也不影响使用。
实在受不了,用三星的“半价换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