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玄学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20):
有个浮地的电子学系统。有数字和模拟部分两部分。两部分的地磁珠连接。
最近发现这套系统。模拟部分信号处理链路里有一些比较大的随机噪声。试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只要系统的模拟地接大地,或者接一大片金属物体。这个大的噪声就看不到了。玄学问题。来个大佬分析下!

网友A:
大地和大金属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电容,地球的电容很大很大。其他自己发挥想象力。

网友:
浮地里面的噪声要看下是共模还是差模的,如果是共模的emc没有问题就可以不用管。
如果是差模的再找源头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地和大金属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电容,地球的电容很大很大。其他自己发挥想象力。 ...

其实是磁珠在捣鬼。。

我做过试验,磁珠单点接地不如0r电阻单点接地,带图像传感器噪声磁珠明显要大一圈。。

网友C:
个人觉得大部分情况下磁珠隔离数模地不是个好主意,传说是某大公司一个板子用磁珠隔离数模地解决某个问题,以讹传讹成了一个所谓经验,遇到数模混合板就用磁珠隔离。堵不如疏,地的本意是用来提供回流路径的,心思更应该花在提供合理回流路径上面。磁珠在不同频段表现出的阻抗特性差别很大,不是万能仙丹。做过超低频和有线电视相关的数模混合的板子,没用过磁珠隔离数模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大部分情况下磁珠隔离数模地不是个好主意,传说是某大公司一个板子用磁珠隔离数模地解决某个问题, ...

音频板的数模地用磁珠一样杯具。

网友:
你用示波器的夹子和探头分别接数字部分的地和模拟部分的地,估计就能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磁珠在捣鬼。。

我做过试验,磁珠单点接地不如0r电阻单点接地,带图像传感器噪声磁珠明显要大一圈 ...

我待会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大部分情况下磁珠隔离数模地不是个好主意,传说是某大公司一个板子用磁珠隔离数模地解决某个问题, ...

哈哈,确实。磁珠反而造成回流不顺畅,造成额外的严重的信号噪声。

网友:
用0R号对全频段起作用,磁珠对一小段频段有作用

楼主:
哎,这个是跟同事一起调的他的板子,自从找到了这个玄学办法,他也不急了,他说磁珠换电阻他试过。反而干扰更严重了。我也没看到。可能到等一阵再调了

网友:
噪声来源于地平面不稳,和输入端电磁辐射,搞音频放大的时候会有深刻的印象,地的一点点抖动,都会被放大器几十倍的放大,然后传到耳朵里。解决办法是单点接地,外壳加屏蔽罩并接地。

网友:
先想清楚何为干扰,干扰的种类,传播的途径,您就会豁然开朗,知道不同环境不同方案,就像某理论的一人一方,同时会发现绝大部分专家的说法和做法都是以偏概全。

网友:
记得2011年做过一个2440的系统板,加DM9000,根据DM9000的设计资料,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加磁珠,样板完成后,DM9000只能10M工作,改了好几板都没搞定,好在当时网络10M还能用,就批量了,装机时,发现工厂装焊的磁珠有点高,顶到了LCD屏,就拿0R电阻替换了一下,结果100M可以用了,真心说:当时是万马奔腾呀!

网友:
用磁珠去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不是一个好办法,至于换成0欧姆还不行就要看看产品噪声的泄放路径,如果能顺利泄放,那就没问题了。如果泄放路径很迂回,那可能噪声就容易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