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有线正常wifi变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0):
有线接电脑测速正常,手机wifi测速很慢,奇怪的是下行比上行慢很多。我以为是过热的原因,拆开用风扇散热也是一样。

网友:
附近WIFI信号一多,速度就惨不忍睹了。

网友:
使用5G频道据说好很多。

这是我使用5G WiFi实测我的电信50M宽带。

三星note10手机。

网友A:
起码换个好点的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换个好点的路由啊

想换,

网友B:
吃不消,100以内的路由器也用,好歹搞个500以上的啊

网友:
起码换个双频的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不消,100以内的路由器也用,好歹搞个500以上的啊

你看我只是vip组就知道我不是土豪。

网友:
300m的单频等于电子垃圾了。双频给你推荐rt-ac58u,闲鱼很多批量挂下载的退役了,100内,刷openwrt

网友:
搜搜拆机图,料很足,光散热片就很大碗。再便宜的就rt-ac51,dir-816,dir-810,都是可以刷openwrt的

网友:
我上面的路由器,京东自营目前269元。

原装系统。

网友:
我有个闲置的网件6300都比你的好不知道多少倍,换个好的路由器,上网快了,心情就好了,你要是觉得不知道百来块钱,活该一直穷啊

网友:
咸鱼 wifi6 天邑 百来块便宜大碗,看上去楼主的是单频,如果不想换可以看看那个信道少人用设置到那个会好些

网友:
K2P刷华硕就行了,200块以内搞定,还很稳定。我买了K2P和华硕86,比料了信号强与下载速度,刷过机的K2P不比86差。但价格相差了4倍

楼主:
原因找到了,又是蓝牙惹的祸。当时连接了蓝牙音箱,断开连接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50M电信(看起来被偷偷提速了),1000元2年,配合矿渣路由器新路由3的5g wifi,对了,手机是note10国行

网友:
价格后面加多一个0,会好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