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我想买两个8T的硬盘做nas 存储,请推荐下牌子,谢谢

楼主(2020-06-20):
晚上好,我想买两个8T的硬盘做nas 存储,请推荐下型号,首选静音,再抗用,谢谢

网友:
16T大别墅,好幸福

网友:
16T的种子,哇哦

楼主:
不是16T,想做raid  1,是8T。说是8T,估计格式化完也就7 T

网友A:
HGST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型号,牌子肯定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GST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型号,牌子肯定过硬

这个牌子的京东上没有自营啊,别的不知道是否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GST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型号,牌子肯定过硬

东芝,希捷,西数这三个那个会好些呢?

网友B:
硬盘没有推荐的,8T太贵了,舍不得。

前段时间,我刚好买了两个4T的硬盘,WD紫盘,组了个NAS。

两个盘各出1T做RAID 1,余下的做普通盘,用的Windows系统。

最终总容量是1T+2.6T+2.6T。

网友C:
淘宝上有很便宜的sas接口拆机硬盘,看了很久了,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有推荐的,8T太贵了,舍不得。

前段时间,我刚好买了两个4T的硬盘,WD紫盘,组了个NAS。

WD紫盘噪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很便宜的sas接口拆机硬盘,看了很久了,不敢下手。

拆机硬盘不敢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WD紫盘噪音大吗?

组NAS的时候,放桌上做系统,我不觉得吵,现在放天花板上,更没感觉了。

紫盘是监控盘,适合长期运转,启动温柔,功耗也比较低。

我当时4T的紫盘比蓝盘就贵10快钱,肯定选紫盘了。

网友:
买了个西数4T红盘+东芝4T监控盘

网友B:
还有就是,尽量避开叠瓦盘。

网友C:
看过一篇文章说监控盘不适合做raid,好像是因为监控硬盘允许一定程度的读取出错,而raid一旦发生读取错误就会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篇文章说监控盘不适合做raid,好像是因为监控硬盘允许一定程度的读取出错,而raid一旦发生读取错误就 ...

部分扇区损坏,监控数据仍然可以读出来。

但并不表明监控硬盘就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尽量避开叠瓦盘。

这种大容量的,除非企业盘,估计都是叠瓦盘。

网友:
3.5寸的有很多选择,只要避免叠瓦就行,2.5寸的就难了!买了联想的那个,标配一个盘,又买一个4T,全部都是叠瓦的!

网友:
淘宝 北京硬盘之家
(能买到 HGST 的企业盘)

网友:
这是西数硬盘CMR/SMR表,其他品牌的可以上网搜搜看。

网友:
希捷酷狼 群晖推荐

网友:
企业级的氦气盘都不静音,爆豆子一样,我的群晖上就是希捷8t氦气盘,声音挺大。不过稳定性没问题,7*24小时,已经开机1年半了。

网友:
HGST企业盘值得拥有

网友:
有专门的NAS硬盘,它比普通硬盘相比,允许24小时不间断工作,和监控盘相比,不会有错误跳过现象。希捷的酷狼系列就是NAS盘。

网友D:
看看我618的NAS战绩,本来是因为gen8上两个2T(组成raid1了,所以空间还是只有2T)的硬盘快满了,想买两个4T硬盘而已,后面干脆换个新平台玩玩。

网友:
2012年的老爷机nas,先配了一个3T的普通台式机硬盘,用到现在都没事,单个硬盘也没做raid,今年要放一些重要数据,买了2个8T酷狼组raid1,感觉硬盘需要:1,电源好,容量要足够,使用时纹波小  2,尽量少断电   3,千万别动他,灰尘都别去擦 ,其实还是很耐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618的NAS战绩,本来是因为gen8上两个2T(组成raid1了,所以空间还是只有2T)的硬盘快满了,想买两个4 ...

你这  真 敞亮, 一下买那么多,羡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东芝,希捷,西数这三个那个会好些呢?

各品牌硬盘拼杀了几十年能够存活的肯定有他的优势,不能简单的拿品牌做比较,
只能具体的比规格性能或价钱,其实就算具体的某一个型号到手也有一定随机性看人品。
我建议希捷和西数同时各选一个8T的,希捷和西数同时阵亡的机率比同一品牌的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品牌硬盘拼杀了几十年能够存活的肯定有他的优势,不能简单的拿品牌做比较,
只能具体的比规格性能或价 ...

还真是  说的有道理, 就是不知道 要是一个牌子一个, 那么对做 raid 1  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建议直接买企业盘,比NAS盘便宜,京东上8T的可能得1500左右,可以看看例如HC320,淘宝上就更便宜了

网友:
我买的这个
https://item.jd.com/8703756.html
不过声音不小,毕竟7200转,有咯哒咯哒声
又花49额外延保3年,保8年。
西数的3T、4T红盘,好像暴雷挺多的

网友:
去什么值得买翻翻,经常有那种亚马逊的西数硬盘盒套装的,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
nas我只选希捷银河盘

楼主:
都说企业盘好,贵。我看企业盘比nas 盘便宜

网友:
希捷酷狼。官方说不是叠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说企业盘好,贵。我看企业盘比nas 盘便宜

可能是因为NAS盘炒的比较火,另外NAS盘一般是5400~5900转的,安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因为NAS盘炒的比较火,另外NAS盘一般是5400~5900转的,安静一下

谢谢啊

网友:
买二手氦气盘吧,可靠性还行,价格也不错。要不买企业盘真的是肉疼

网友(2020-12-01):
我随便买的日历和西数的各一块。

网友:
日立企业盘HC320,便宜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