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有菊水变频电源PCR 500LA 说明书和光盘?

楼主(2020-06-20):
刚买了个二手的,只有日文说明书,望老师们分享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参数就几个:AC/DC 电压、恒流、频率、恒功率,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就几个:AC/DC 电压、恒流、频率、恒功率,慢慢摸索

普通功能不用说明书也可以的,想用用多一点 ,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功能不用说明书也可以的,想用用多一点 ,谢谢大侠  ...

不好意思吗,我手上没有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

网友:
这个好像要有遥控手柄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楼主(2020-07-25):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吗,我手上没有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

有试过AC+DC输出功能吗,我怎么也折腾不出来,知道这么设置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AC+DC输出功能吗,我怎么也折腾不出来,知道这么设置这个功能吗

我也没有试过AD+DC功能,单独ac或DC都试过

网友:
菊水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B:
官网可以下载,手上有台故障机,一直没有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可以下载,手上有台故障机,一直没有时间折腾

官网上没这个型号的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