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上可不可以二次开发。

楼主(2020-06-20):
需要一套RFID的传感器,就是无源的,WIFI/蓝牙也可以,就怕功耗太高带不起来。

检测内容,就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压力。

有没有可以做的。

需要做成直径18mm内。

谢谢。

网友:
气门嘴式胎压传感器,测温度和压力,无线传输,低功耗,也许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十多年前搞过RFID,以后的工作就很少涉及了,就我的认知来说,RFID无线传送主要还是ID识别码。如果还要检测温度和压力,功耗可能会大很多,估计难度会大很多。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 SIC4310-MC

这是官方的参考模块,12.5 x 19.7mm,供电能力最高10ma,外挂一个低功耗单片机采集你要的数据即可,串口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