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482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6-20):
MCP4822的CS脚可以直接接地吗?只使用一片的情况下。

楼主:
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哦,有没有引脚兼容的,CS可以一直拉低的DAC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没有引脚兼容的,CS可以一直拉低的DAC替换

看datasheet,cs上升沿是否有相应的动作。。。估计稀罕

cs能接地的adc也就是ad779x之类,它们不靠cs同步,失步了需要连续几十个clk来同步。

楼主:
DS说CS需要一个有效低电平信号来使能串行时钟和数据功能。

网友:
这要没有干扰 无所谓

楼主:
测试后,没有CS是不行的,含泪重新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