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把STM32H750VBT6 解锁为 STM32H743VIT6?

楼主(2020-06-21):
有办法把STM32H750VBT6  解锁为 STM32H743VIT6? 他们说两款芯片实际上是同一颗die, 只是STM32H750VBT6的Flash被限制为128KBytes, 而STM32H743VIT6是2M Bytes
两款芯片的价格差异太大了。STM32H750VBT6性价比吊打其他同类产品。
应该是Flash哪里有熔丝位之类的被锁定了。请各路大仙支招!

网友:
这个好像只限于某些早期Y版本的750吧,后期480MHZ的V版本都已经是原生128KB的了

网友A:
STM32H750VBT6不是可以在spi flash上跑吗?速度敏感的放内部flash

网友:
解锁成本大于芯片成本,你还解不?

网友:
解锁之后估计有大发现!原来内部闪存是一颗 128GBytes 的 SD 芯片哈~

网友:
楼主,挺简单的,断几个线 and 连接几根线而已,作FIB大约2000元/根线。

1万元/片,可以搞定,请问楼主要改几片?

网友:
像103c8t6解锁一样,直接按2M写进去。

网友:
楼下专业开锁,25一次,上门的

网友:
别想了,之前的消息是说Y版本可以破解使用2M FLASH,但稳定性没保证,做产品是不可能的,自己玩玩的话,也不差QSPI FLASH那几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H750VBT6不是可以在spi flash上跑吗?速度敏感的放内部flash

我一般读到RAM里运行,我用STM32F2干过,可惜内存只有128K,编不了太复杂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