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高压9kV的小电流<200mA,如何测量。

楼主(2020-06-21):
要测量直流发生设备的输出电流。直流高压(0-9000V),小电流(0-200mA),电流0-200mA如何测量?

1、传统的通过取样电阻+差分放大的方式是可以的,但要接“地”(大地),如果设备不接地,那么差分放大的共模电压很高,会破坏差分放大器。
     实际中设备不接“地”也是可以工作的。所以不太安全。

2、最好是隔离的测量方案,免得高压(上千伏)打坏测量设备。

3、隔离+高压直流小电流测量,可以查到直流漏电互感器,但是比较贵,也没实际用过。

有其他好的方案不?

楼主:
分享一个:
在运放放大器的选型主页中, 其中有一类为电流感应放大器,这类放大器是用来测量电流的,这部分运放在测量mA ~A 范围内的电流时有着很好的精度,像INA190 就比较适用于低电流测量,当然也可以考虑使用可编程运放或者仪表运放来替代。 下面就是TI给出了一些关于电流测量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高边电流检测,低边电流检测,高共模电压范围内的电流检测等等:

TIPD135-10uA 至 100mA、0.05% 误差、高侧电流感应解决方案
TIPD156-低漂移双向单电源低侧电流感应参考设计
TIPD104-10uA~10mA,单电源,低边电流检测方案
TIPD129 -0~1A, 单电源,低边电流检测方案
如果需要测量的电流,共模电压达到80V以上,可以参考下面一些方案

使用电流感应放大器来扩大共模电压范围的方案(使用INA168):

Extending Voltage Range of Current Shunt Monitor  (slla190.pdf)
TIDA-00332-高压 12V-400VDC 电流感应参考设计
TIDA-01608-具有集成式分流电阻器和 I2C 接口的隔离式电流检测参考设计
TIDA-01590-适用于太阳能汇流箱的 1200V 隔离式 I2C 高侧电流检测参考设计
TIDA-00639 -适用于太阳能智能汇流箱的 600V 单向电流/电压/功率监测设计
INA149(高共模电压差分运放)
AMC1100 和 AMC1200(用于电流感应, 4.25KV峰值的隔离运放)
TIDA-00528 - 40V 至 400V 单向电流/电压/电源监控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