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壁贴显示屏。

楼主(2020-06-21):
平时电脑太低了,低头不舒服。哪位推荐个可以贴墙上的显示屏。60✖️30公分左右。墙是墙砖。不打孔能安装吗?

网友:
不打孔可以用落地电视支架固定

网友:
显示屏好选择,不想打孔可以考虑粘钩挂装,一定要测试好啊。落地支架比较占地方啊。

网友:
其实很多桌面支架可以选择的,自由升降和角度。

楼主:
有没有光液晶的屏幕的,这样重量轻点,反面用双面胶粘墙砖上。

网友A:
裸屏如何啊,重量不差那点外壳塑料的,只要结实怎么都结实,差那点重量安装方式的,恐怕也不会怎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屏如何啊,重量不差那点外壳塑料的,只要结实怎么都结实,差那点重量安装方式的,恐怕也不会怎么结实的。 ...

裸屏是不是要外加一个驱动版,电脑HDMI接到驱动板再到屏幕。

网友B:
以前在一家修电脑的店看过,店主弄了个裸屏贴墙上,然后下面外挂了个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一家修电脑的店看过,店主弄了个裸屏贴墙上,然后下面外挂了个主控板 ...

这感觉好,电工嘛,必须能看到PCB

网友:
某米有个壁画电视,就是大了点

网友:
那种强力粘扣挂钩怎么样?  用螺丝把扎带固定在显示器上,再用一个扎带做吊环,把带挂在挂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