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维修安捷伦E3632A

楼主(2020-06-21):
电源为本人头脑发热买的,本着人生就是折腾的拼劲,   自己买的故障电源,含着泪也要修完

废话少说,电源到货后,通电,故障现象是调节旋钮 有微小的电压变化,最高电压不会超过2V,风扇转动正常。开始拆解,拆解过程省略 ......因为里面的电压器很重,所以拆的过程要小心。里面都是一些毛绒绒的灰尘,初步判断应该没有拆开过。

继续,打开吸尘器洗掉线路部分的灰尘后,电阻电容出来了,大致看了下电阻电容焊接端圆润饱满,应该是没有维修过。

上图R96是找到的开路的电阻,

楼主:
图中用彩色笔画过的地方不明白,是不是被人维修过的?

楼主:
底部电路板电压测量   暂时没有发现特别异常,除了那几个电压和规格书不大一样

网友:
曾经让人流口水的电源啊,现在觉得够用就好啊…

网友:
彩色笔画的估计是“电路模块/元件” 在工厂内部检测合格(通过)的标记.

楼主:
上午维修发现 10V_REF 不正常 ,U39  LT1021为电压基准,是一款精准型基准,输出5V正常,但U32的 7脚输出不正常,测量发现R69 和R96 开路,,均为绿色的0.1%电阻,更换后测试 ,当然是没有修改好,故障依旧

楼主:
把电路图也上传上来

网友A:
不要着急,慢慢检查,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B:
你把20K 1206 的电阻都测试一遍。 大部分情况是这个电阻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慢慢检查,肯定能修好的

刚开始量了140K 的绿色电阻是OK的,修了几个开路电阻后,再回去量 发现开路了,电阻快递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20K 1206 的电阻都测试一遍。 大部分情况是这个电阻挂了

刚开始量了140K 的绿色电阻是OK的,修了几个开路电阻后,再回去量 发现开路了,电阻快递途中

网友C:
R93 电阻明显是后焊的,可能维修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93 电阻明显是后焊的,可能维修过的

哪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
我收了一台好的拆开清理了一下,里面的灰尘简直了~~~估计卖家是在灰姑娘家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3 电阻明显是后焊的,可能维修过的

我拆了后拍的图 r96 R96 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可以看出来?

不是这个位置, 是楼主位第二张图的最下方偏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位置, 是楼主位第二张图的中间偏右位置

清理灰尘后目测是没有修过,手工焊接很难达到贴片水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理灰尘后目测是没有修过,手工焊接很难达到贴片水准

了解了, 开始看你楼主位描述,以为只拆了R96

楼主:
换上140K的电阻,可惜是1%的 可以调节电压了,有输出,但是电压不准,呵呵呵

楼主:
有遇到新的问题啦,15V 7A通道不能呆载 ,30V 4A还可以,挺有意思

网友:
注意,绿色的电阻有坑,全部用万用表量一下,我同事,修这个电源已修了大几十台。

网友:
我搞了一台,收到测试有问题,也是换了两个绿色电阻搞定了

网友E:
我也收了台坏了,是R76开路,换了就正常了。换后要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收了台坏了,是R76开路,换了就正常了。换后要校准下。

我的坏了好几个,R76 不是绿色的,和会坏啊

楼主:
修好了,其实早就修好了,我公司有个3647A ,我以为 15V 和30V是分别一个端子,后发现是共一个端子,晕死

网友F:
我的是换了20k的r96和140k的r109,现在是报 error 625 错误,再按error 键就显示no error。电压电流校准正常。哪位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换了20k的r96和140k的r109,现在是报 error 625 错误,再按error 键就显示no error。电压电流校准正 ...

你把所有的绿色的电阻 都拆下来测一下  ,黑色的电阻也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所有的绿色的电阻 都拆下来测一下  ,黑色的电阻也会坏

谢谢,看来的用终极大法了

网友G(2020-09-11):
求助:各位大神,我有一台E3632A开机显示正常,按输出以后就进入Unreg电源输出不稳定(既不是CV输出也不是CC输出),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神帮忙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助:各位大神,我有一台E3632A开机显示正常,按输出以后就进入Unreg电源输出不稳定(既不是CV输出也不是C ...

测一下电阻吧

网友:
哪一部分的电阻,有明确一点的目标吗

网友:
为啥电阻分这么多种颜色?为了区分温漂?看标号都是1%的电阻!

网友:
哪位大神会修理,要不我寄过去帮我修一下,我出修理费

网友:
E3632A主板 咸鱼刚270.你寄来寄去合适么?要不把绿色电阻都换了,要不自己看电路图一点一点修。

网友:
测试了,9V输出时正常,低于8V会显示输出不稳定,电压直接降到-0.5V,高于9V输出电压显示在跳舞

网友:
7-9V时显示稳定,输出也稳定,低于7V很快降到0V,显示Unreg电源输出不稳定。高于9V有输出,电压显示和输出跳舞

楼主:
绿色的电阻,一个个焊接下来测试

楼主:
我多买了一点高精度电阻,有需要的话可以送点给你,当然运费自己出

网友:
他们也会坏电阻,立刻就感觉到十分的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那麻烦你把你买的高精度电阻给我一点,顺丰到付就可以,非常感谢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长虹路189 ...

同城路过握个爪

网友:
也上车一台昨天到货了,拆开发现是维修过的,现在现象是刚开机正常可以输出,输出电压也正常,几秒后黑屏,过一段时间又全屏显马上灭,有时候蜂鸣器会叫一下,这是啥故障?请指点下

网友H(2021-06-21):
我也有一台,想问一下怎么校准呀?

网友:
这种电源,二手的买回来就应该把绿色电阻全部更换,即使现在是好的,将来没准什么时候还是会坏,就是变成开路。真不明白这种电阻现在还有卖的,我就用过,吃过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台,想问一下怎么校准呀?

长按住校准键开机,10来秒后就进入校准模式了,按校准键进入第一步,看万用表显示电压,调整电源的输出值与万用表一致,按校准键今天下一步,电压和电流的各个档位都需要校准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换了20k的r96和140k的r109,现在是报 error 625 错误,再按error 键就显示no error。电压电流校准正 ...

你修好了吗  ,ERROR 625  IO处理器没有响应是什么鬼

网友:
服务手册里连原理图都有,这是安捷伦公开的资料吗,这么大气。还有看了图片,发现电路板上很少有铺地的,而且线路大多走的很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准备收个修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修好了吗  ,ERROR 625  IO处理器没有响应是什么鬼

换了 A2211 好了,记得买拆机件。所谓全新估计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 A2211 好了,记得买拆机件。所谓全新估计都是假的。

谢谢你,换了,但是没有好,检查发现7805没有输出,晚上准备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