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把单片机的bin文件集成到窗体中发布

楼主(2020-06-21):
RT。
最近做一个用C#写winForm窗体程序,内部需要做一个STM32的IAP升级程序。
之前的做法是:把加密后的bin文件和软件分开。升级操作就在软件中添加bin文件可以了。
但是发现好多人都不升级。

于是:打算把加密后的bin文件直接集成在上位机中。
但是总共有:80KB的大小,如果建立一个数组,再赋值进去,这种方法也行,但是总感觉这操作有点不合适。

要求:
我现在的软件都是一个exe直接运行的。所以要求:不希望使用的时候,要指定文件夹,或者文件同一目录下什么的。
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好方法?

网友:
添加到资源里

楼主:
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吗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拷贝到工程目录里面右键类型选资源就可以。代码里面还能找到并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
我记得还可以用压缩软件打包压缩一下也行,设置压缩软件运行时直接运行某exe

网友:
正确姿势应该是做一个生成器工具,每次bin升级拿到生成器来跑一下生成一个内嵌bin的exe文件然后发布出去。
C#干这个事情是有优势的,当然不用C#用其他的比如脚本做一个给编译器看的脚本也可以,就是每次替换bin,然后跑一下脚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拷贝到工程目录里面右键类型选资源就可以。代码里面还能找到并打开这个文件。 ...

正解
楼主之前可能想多了,其实仍然是读文件的套路,只是路径不需要用户指定了。

期待楼主的上位机,加油

网友B:
单文件打包、添加资源、转成巨大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文件打包、添加资源、转成巨大数组

谢谢,实测:把bin文件直接添加就可以按照数组来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