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果想自己分板,用什么比较合适呢?

楼主(2020-06-21):
CNC加工当然最合适,不过大部分时候用不上,分板只是有些小板为了凑在一起打样便宜一点。功能验证以后剩下几块分开就可以小批量试用了。重新投板还得再花几十元,自己分了就省了。
钢尺+裁纸刀,正反面多划几次,折断可以吗?

网友:
粗齿钢锯最快最便宜,JLC打的板子,10厘米切开,几秒钟就搞定。

网友:
我什么工具都有,最后发现自己手锯切得质量最好也最经济,要求高的话用砂带机磨一下边,非常漂亮,就是小心点飞尘,如果用大锉刀修边飞尘就小很多了。

网友:
CNC恰恰是最慢的分板方法。

网友:
自己用壁纸刀切缝掰开(人工V_CUT)的容易伤线路,而且不整齐。

网友:
用那种小台锯

网友:
用钢锯要有金属方棒做靠山,再用G夹或者F夹固定在桌子边缘。这样子两面拉几下(锯条始终紧贴PCB),拿下来一掰再用砂纸去毛刺。

网友:
弄个那种一百多块钱的小台锯,自己切切够用了,也挺方便的

网友A:
省了钱,浪费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了钱,浪费了时间.

不一定,这只是个思路而已。有时候项目急用对付的时候,临时从其他板子上裁下来一部分,拼到需要的部分里,可能比打样焊接时间更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这只是个思路而已。有时候项目急用对付的时候,临时从其他板子上裁下来一部分,拼到需要的部分里 ...

形状不规则那就玉米铣刀+电磨

网友B:
之前也在坛里问过,后面经坛友指点,买了两百多块钱的小台锯,很好用。

网友C:
记得有一种切很厚纸用的铡刀,可以试下

网友:
如果是很小的板子,用那种剪厚铁皮的铁皮剪,剪PCB跟剪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不规则那就玉米铣刀+电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在坛里问过,后面经坛友指点,买了两百多块钱的小台锯,很好用。

您好,有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有链接吗?

之前买过的,原来是三百块,太久忘记了。链接发你了,不懂这样没犯规吧?

网友:
金刚石切割片切PCB很好用,就是粉尘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的,原来是三百块,太久忘记了。链接发你了,不懂这样没犯规吧?

谢谢!应该没违规吧,又不是你卖的

网友D:
小心PCB切割时玻璃纤维粉末,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PCB切割时玻璃纤维粉末,吸入

感谢提醒。突发奇想,如果切割的时候,PCB表面喷点水,对板子质量有多大影响呢?因为板子确实有吸水率一说,如果时间不超过5分钟,然后又是手工焊接,不进回流焊,有风险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一种切很厚纸用的铡刀,可以试下

十几年前阿莫推荐过这种方法,试过,不错。

网友:
淘宝关键词“勾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阿莫推荐过这种方法,试过,不错。

感觉1mm厚的板可能用铡刀差不多,1.6mm的也能这么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1mm厚的板可能用铡刀差不多,1.6mm的也能这么干吗?

手里有废的PCB可以试下,拿铡刀切完了,最好用砂纸打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