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重提,雕刻机开钢网如何搞,折腾了半天搞不定,高人指点下?

楼主(2020-06-21):
发这个帖子之前其实翻了很多大神写过的帖子,其主要思路就是钢网层提出来变成位图,在用ARTCAM变成矢量做刀路。我目前进行到位图这里就出问题了,尺寸比生成的PDF大很多倍,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是问题其一,第二问题,有没有可能AD直接出xx文件给cad软件,转换后,再给artcam处理?有做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主要是烙铁焊接太慢了,数量又不多不少,尴尬的那种

网友A:
TB,15做一个钢片,省时省力.
LED铝基板贴片PCB激光钢网smt专业钢网制作激光钢网贴片激光钢网-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0217558202

网友B:
可以自己写gcode,雕矩形用G01就行了。
楼主的雕刻机钻头是多大的?钢网都能雕?

楼主:
PDF出来尺寸都是对的,但转换成BMP之后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15做一个钢片,省时省力.
LED铝基板贴片PCB激光钢网smt专业钢网制作激光钢网贴片激光钢网-淘宝网
https:/ ...

我自己有个小雕刻机,关键是我做的小板子很多种,如果单一肯定TB15,多了就像自己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写gcode,雕矩形用G01就行了。
楼主的雕刻机钻头是多大的?钢网都能雕? ...

我计划用非金属试下,金属可能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计划用非金属试下,金属可能不太好。

你的刀头非常极度牛13。。

jlc开钢网足够便宜快捷了,没必要自己搞。

还有,如果全自己手工操作,板子少,件不太多的话,手焊效率更高--先给每个焊盘点一点锡,然后刷一层焊油,之后把件摆锡上,吹。花的时间比你折腾钢网、和锡浆、刷锡浆、摆件、清理钢网、吹的时间少太多了(当然你手贴100片起步,或者件多达200个以上,或者有个大bga,那还是钢网舒服,起码锡量相对更均匀,且锡浆浸润性更好,活性更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刀头非常极度牛13。。

jlc开钢网足够便宜快捷了,没必要自己搞。

推荐一下焊油,担心买到酸性的,就瓜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下焊油,担心买到酸性的,就瓜死了。

你找bga焊油就行,贵点的,100+的那种,千万不要买焊宝。

好的焊油浸润性好。不过再好也比不过锡浆。

网友:
上次有个兄弟,说的用 0.2厚的 环氧板,可以试试。

网友:
去嘉立创开钢网好了,不用纠结,很便宜

楼主:
后面我自己摸索出来了,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在AD里面导出钢网文件,另存格式为DXF,然后直接用CAD打开,把框框修饰下,然后在用Artcam8.1打开,编辑刀路,就可以出钢网了。

网友E:
PDF转位图 注意 分辨率参数,  转位图用1000分辨论, 那么在ARTCAM里打开位图 输入一样的分辨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F转位图 注意 分辨率参数,  转位图用1000分辨论, 那么在ARTCAM里打开位图 输入一样的分辨率即可。 ...

我搞的不涉及到您说的PDF,我截图给您看看

网友F:
将需要的 焊盘改成带孔,输出钻孔文件,cnc打孔。也就是用圆孔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需要的 焊盘改成带孔,输出钻孔文件,cnc打孔。也就是用圆孔钢网。

最后一张图已经是自动产生的框了,格式DXF,直接干就是了。

楼主:
回头有需要做锡膏网的可以联系我,免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