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工艺问题讨论 【阿莫提醒:注意是否AD的钓鱼帖子】

楼主(2020-06-21):
大家好,我最近重拾PCB Layout,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20.0.9,样板厂家:嘉立创。
现在想实现下图红色框中数字的PCB效果,请问需要在AD中怎么设置,另外需要跟嘉立创的技术人员怎么说才行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是哪个公司软件设计的?估计没我用的国产软件好用,哈哈

网友:
AD好像不行

网友:
不会AD,帮不上忙…

网友:
用trueType字体,反向 能出镂空字,剩下的半圆,慢慢画呗。

网友:
这个只有JLC的EDA做得出来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软件

网友:
黄色:焊盘沉金; 黑色(1 2):阻焊字。

线路做个焊盘,阻焊开窗; 再用负性属性的D码在阻层开窗上加个文字就可以了。

怎么设计自己琢磨下。

网友:
什么软件BlitumBesigner没听说过。。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国产EDA,我用国产利器JLC的EDA试试~

网友:
在KICAD里面做过这种效果,把每个字做成一个封装就好了。

网友:
【阿莫提醒:注意是否AD的钓鱼帖子】

网友:
我们都是买板子回来自己用手扣 ...

网友:
准备仿一个光环板?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软件,我一般用手绘的PCB

网友:
一般引用autocad画

网友:
一般都是用钢锯片磨成刻刀慢慢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软件,我一般用手绘的PCB

+1。没听说过。

网友:
我只用 BD10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