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55的FUS是否有BUG?[已解决]

楼主(2020-06-21):
硬件是官方的Nucleo Pack.
完全按照Release Notes for STM32WB Copro Wireless Binaries文档来操作。

到最后一步烧写新协议栈的时候,报错,无线循环擦除、写入、更新、错误、擦除、、、

后来换到SWD模式,终于烧进去了。

最后烧了一个BLE P2P的例程试了一下,还好用。

后记:找到原因了,这个板子背面有一个白色的贴纸,上面有xxxCU2字样。
        最后这个分为CU1~CU5,有的只能SWD更新,有的可以USB更新。

楼主:
用的是最新的 STM32Cube_FW_WB_V1.7.0

网友:
这个玩的人不多,Nordic的不少。

网友A:
不是不想用,是WB价格不透明,而且巨贵,作为后来者,不走平民路线,谁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想用,是WB价格不透明,而且巨贵,作为后来者,不走平民路线,谁会用啊 ...

价格其实还可以,得横向比较。Nordic的52xxx是单核的,双核的53xx好像比STM32WB55贵点。
另外STM32WB的技术资料我认为挺到位了。

就是这个烧写协议栈,我感觉tmd是bug。

读FUS版本,更新到FUSv1.1.0以后,手册上写的是0x20030030 : 0x10100000
但实际读出来的是:0x20030030 : 0x01010000
我在油管子上找到一个外国人的视频,他读出来也是0x01010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其实还可以,得横向比较。Nordic的52xxx是单核的,双核的53xx好像比STM32WB55贵点。
另外STM32WB的技 ...

这个片子什么价位?

网友C:
好像要更新一个版本,我记得有客户遇到类似的问题。

STM32WB55会稍微贵一点,不过你告诉ST说你在用Nordic,他们会跟价的。
新出来value的版本STM32WB50的会要便宜很多,没有USB,LCD吧。后面还有STM32WB35的版本,还会更便宜。
目前价格的不透明估计是你找的渠道不对,一般代理报价没那么离谱。ST这块出来缺生意呢,除去华为,货都没出都少哪会乱来。

我自己做了STM32WB的小模块,测试了一段时间BLE还是可以的,Zigbee协议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什么价位?

四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更新一个版本,我记得有客户遇到类似的问题。

STM32WB55会稍微贵一点,不过你告诉ST说你在用Nordic ...

是要先更新一个中间的版本,再更新最新的版本。

直接能联系到ST的销售人员吗?
你们是ST的大客户吗?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更新一个版本,我记得有客户遇到类似的问题。

STM32WB55会稍微贵一点,不过你告诉ST说你在用Nordic ...

现在有BLE mesh了,以后应该没有Zigbee的事儿了吧。

感觉zigbee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B:
40好贵啊,为何不玩cypress的PSOC6,也是M4+M0+的双核心,不过只有BLE5.0没有Zigbee,至少便宜一半价格吧。

网友C:
价格多少取决于你选的资源多少。
给个窍门去估计大概价格,下载STMCU Finder,找到你要的型号,上面有个价格,应该是DCPL价格,你估摸着量,乘个0.8吧,大需求就不用估计了,直接找代理报价就可以。深圳地区你要找不到报价,可以找我。
zigbee不是没有市场,只是你没有遇到,BLE的MESH不就是出来抢Zigbee的市场吗。现在主流MCU半导体出的无线Soc都叫“Multiprotocol wireless 32-bit MCU Arm”,协议都是软的,硬件不变可以动态切换协议栈,

我在ST代理商负责ST 产品的技术支持,混着坛子都十几年了,看来你是新来的。
STM32WB是我的一个小弟负责,回复提到的问题我记得看过他与ST FAE沟通的邮件好像有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多少取决于你选的资源多少。
给个窍门去估计大概价格,下载STMCU Finder,找到你要的型号,上面有个价 ...

原来是官方的大神,失敬失敬~

请问多少数量以上可以直接找你问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多少取决于你选的资源多少。
给个窍门去估计大概价格,下载STMCU Finder,找到你要的型号,上面有个价 ...

STM32WB55的这个FUS问题,你小弟很他们沟通的结果怎样?

这个应该是写错了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40??不会吧,我上年问过是18元左右

网友:
打算用WB55搞ZIGBEE组网测温,有没有这么应用的。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C:
价格多少取决于你选的资源多少。
给个窍门去估计大概价格,下载STMCU Finder,找到你要的型号,上面有个价 ...

要通过邮箱发了链接,然后发的链接国内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多少取决于你选的资源多少。
给个窍门去估计大概价格,下载STMCU Finder,找到你要的型号,上面有个价 ...

原来是官方的大神,失敬失敬~

请问多少数量以上可以直接找你问价格?
+1

网友:
站内私信吧。

网友C:
要不来个32WB开放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来个32WB开放硬件?

STM32WB估计关注的人还很少。。。
如果关注的人够多,确实可以搞一个开源项目。

最近正在搞一个wb55的无线数采。

网友C:
坛里有个开源的方案 “墨水屏终端”,不知道要是用STM32WB55RGV6 + Simcom A7600C1的组合推5.83寸的电子屏如何?BLE、ZigBee、Cat1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里有个开源的方案 “墨水屏终端”,不知道要是用STM32WB55RGV6 + Simcom A7600C1的组合推5.83寸的电子屏 ...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D:
STM32WB55CEU6的片子 SWD模式怎么烧协议栈  一直没烧成功 版本号读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WB55CEU6的片子 SWD模式怎么烧协议栈  一直没烧成功 版本号读不出

这个要用USB FUS,SWD模式有一些安全性上的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用USB FUS,SWD模式有一些安全性上的限制。

没留口子 SWD不能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留口子 SWD不能烧嘛

下载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SWD也可以烧写的。

步骤如下:

How to flash the Wireless Coprocessor Binary via SWD/JTAG by ST-LINK (STM32CubeProgrammer GUI)

    Inside the below procedure, the references to binaries name and install address are provided in the section Main Changes of this file.

    STEP 1: Use STM32CubeProgrammer GUI

        Version 2.4.0 or higher.

        It gives access to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 (FUS) (AN5185 : ST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for STM32WB Series.) through Bootloader.

        It is currently available as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mode (or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LI) mode).

    STEP 2: Access to SWD Interface (system flash)
        For P-NUCLEO-WB55.Nucleo :
            Power ON via ST-LINK and Jumper JP1(USB_STL)
        For P-NUCLEO-WB55.USBDongle :
            remain switch SW2 to Boot1
            Connect P-NUCLEO-WB55.USBDongle
        open STM32CubeProgrammer GUI and select “ST-LINK”
        in ST-LINK configuration: (Port: SWD) then select “Connect”

    STEP 3: Delete current wireless stack
        in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select “Delete Firmware”

    STEP 4 : Read and upgrade FUS Version (if unknown FUS version)
        it can been obtained with Transparent Mode application from STM32CubeMonitor-RF interface or using other flashing method via USB described in RN.
            0x20030030 : 00050300 : FUSv0.5.3 => Must be updated using STEP 5.
            0x20030030 : 01000100 or 01000200 : FUSv1.0.x => Must be updated using using STEP 6.
            0x20030030 : 0x10100000 : FUSv1.1.0 => **Up to date, you can download the new wireless stack using STEP 7.

    STEP 5 : Download FUS v1.0.2 :
        in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File Path: [stm32wb5x_FUS_fw_1_0_2.bin], Start Adress: [Install@])
        then select “Firmware Upgrade” Please check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Binary Table for Install@ parameter depending of the binary.

    STEP 6 :Download latest FUS v1.1.0 :
        in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 (File Path: [FUS_Binary], Start Adress: [Install@])
        then select “Firmware Upgrade” Please check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Binary Table for Install@ parameter depending of the binary.

    STEP 7 : Download new wireless stack :
        in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 (File Path: [Wireless_Coprocessor_Binary], Start Adress: [Install@])
        then select “Firmware Upgrade” with “Verify download” and “Start stack after upgrade” Please check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Binary Table for Install@ parameter depending of the binary.

    STEP 8 : Revert to default configuration: in Option Bytes menu for User Configuration set: nSWboot0=1 (checked) nboot1=1 nboot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留口子 SWD不能烧嘛

Release_Notes.html

这个文档里面有详细的步骤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SWD也可以烧写的。

步骤如下:

这篇文档没找到,是在哪儿的

网友D:
下载FUS v1.0.2
下载最新的FUS v1.1.0:
这边都正常
下载新的无线堆栈:
read FUS State 为什么是 FUS_ERROR  FUS_NOT_RUNNING  无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FUS v1.0.2
下载最新的FUS v1.1.0:
这边都正常

你也遇到问题了。
这个问题最好找官方的技术支持问一下,我已经这样锁死了两片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FUS v1.0.2
下载最新的FUS v1.1.0:
这边都正常

你再用命令行方式,读一下。用这个命令

STM32_Programmer_CLI.exe -c port=SWD mode=HOTPLUG -r32 0x20030000 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FUS v1.0.2
下载最新的FUS v1.1.0:
这边都正常

看看你0x20030000 这个地址上,是不是被抹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你0x20030000 这个地址上,是不是被抹掉了。

STM32Cube_FW_WB_V1.8.0有问题  STM32Cube_FW_WB_V1.7.0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你0x20030000 这个地址上,是不是被抹掉了。

锁死的芯片 0x20030030里都被抹掉了  我不止两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Cube_FW_WB_V1.8.0有问题  STM32Cube_FW_WB_V1.7.0正常

好,我刚才也用1.8版本试了一下,死掉的芯片+1

我用USB的,第一步刷1.0.2版本OK,第二部刷1.1.0也OK,然后第三部刷BLE协议栈中途挂掉。USB再也连不上了。

ST有一个AN5185 ST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for STM32WB Series,里面有一些介绍,但是没什么大用。
这芯片还有一些Option Byte,但是对于抢救芯片,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我刚才也用1.8版本试了一下,死掉的芯片+1

我用USB的,第一步刷1.0.2版本OK,第二部刷1.1.0也OK,然 ...

例程烧了好几种 也搜索不到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例程烧了好几种 也搜索不到蓝牙?

是USB FUS启动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USB FUS启动完全没反应了。

是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0好贵啊,为何不玩cypress的PSOC6,也是M4+M0+的双核心,不过只有BLE5.0没有Zigbee,至少便宜一半价格吧 ...

赛普拉斯的集成了触摸库,flash 也挺大,官方报价是2.5美金,,,不过开发环境用起来真是难用,,ble 如果想应用在智能家电领域,,太贵会让客户望而却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赛普拉斯的集成了触摸库,flash 也挺大,官方报价是2.5美金,,,不过开发环境用起来真是难用,,ble 如 ...

Psoc Creator我还觉得挺好用的,功能很强大。

网友(2020-09-25):
最近也玩了玩。整理了一下,生成年份(芯片丝印右下角的 年份 周 信息)

去年买的 y8w51 无法使用最新的 1.1.0 加载蓝牙栈,只能当 L4 来用;
代理给的 开发板, y9w16 同样不行;后来他们带来了 y8w44 能用。
在淘宝上买的 y9w44 完美(内置 fus 0.5.x -> 1.0.2 -> 1.1.0 -> ble-fw)。

STM32WB55RG 芯片贵,不多,没有做充分的验证,只做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