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有用国产高端多核ARM MPU处理器做工控应用的吗?

楼主(2020-06-21):
如题,咨询一下,有用国产高端多核ARM处理器做工控应用的吗?原因是业主要国产的MPU!
看了瑞芯微RK3399/3399PRO,面向工控,温度却是不地道的0~90°。
全志倒是有一些汽车级,听闻多坑!
各位,你们有没有国产化的要求啊?

网友A:
汽车级的敢用国产啊?车毁人亡!

网友B:
只要不涉及到安全的,娱乐系统出了问题不至于车毁人亡吧,最多是死机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级的敢用国产啊?车毁人亡!

我们做数据采集系统,工业级。看来国产MPU确实不太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涉及到安全的,娱乐系统出了问题不至于车毁人亡吧,最多是死机蓝屏

我看了下,国内的高端MPU大部分确实奔着娱乐消费电子去了
有些是声称在工控领域的芯片,没人敢用在工控领域吗?

网友:
楼主找到了通知一下我,如果价格合适我就改版用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涉及到安全的,娱乐系统出了问题不至于车毁人亡吧,最多是死机蓝屏

高速行使时分心也容易造成事故,不少国人就是自以为聪明害死别人最终拖死自己

网友:
好像没有,龙芯的可以吗?

网友C:
龙芯应该行,智芯也有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龙芯应该行,智芯也有一些。

听说龙芯用在了北斗上,应该可以用在工控上面。

网友E:
龙芯是没问题的,问题是MIPS架构做底层开发应该不如ARM的资料丰富,当然用C写也没啥区别.

工控领域,我拆开看过的,只要是A系列以上的,基本上都是TI的AM3XXX和AM4XXX~
且不说TI一颗AM3352养活了多少做HMI的,市面上敞开卖的工业网关只要上系统的基本上都是这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龙芯是没问题的,问题是MIPS架构做底层开发应该不如ARM的资料丰富,当然用C写也没啥区别.

工控领域,我拆开看 ...

龙芯性能太差了。我们有产品用2k1000卡成翔。当然编译什么的都没问题,会gcc就会用。

网友:
没有太多选择,硬着头皮上全志了

网友:
龙芯工控肯定没有问题。
需要找家好的供应商,一定要具备好的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网友F:
rk有工业级温度的,要贵50%,我才问的

网友:
龙芯2k还是挺好用的 就是发热量太大 烫手

网友G:
工业级又不仅仅是温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rk有工业级温度的,要贵50%,我才问的

RK工业级大约什么价位?可以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业级又不仅仅是温度的问题

是的,不仅仅工作温度。
还有耐温特性、耐振能力、稳定性、可靠性、耐过载性、和抗干扰性以及参数的准确性等,不过,这一些参数在手册中统统没有体现,也无从知道。
手册中体现的仅仅是工作温度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仅仅工作温度。
还有耐温特性、耐振能力、稳定性、可靠性、耐过载性、和抗干扰性以及参数的准确 ...

请问你在谁家的mpu的手册给过这些数据?可否给个范例看看?我印象中,我所看过的芯片手册都没见过“耐振能力”。唯一让人惊喜一点的是ti nxp的手册会给个poh(power on hours)

网友H:
国产的不一定有!但是 三星、TI的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不一定有!但是 三星、TI的会很多!

可否请举个例子?

网友I:
国家电网国产化,很多厂家都选了全志的T3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家电网国产化,很多厂家都选了全志的T3处理器!

全志广告机机顶盒等商用的多,工控好像没见到什么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家电网国产化,很多厂家都选了全志的T3处理器!

T3价格怎么样?话说全志的东西好买不?

网友G:
飞腾有了解的吗?最近老板提到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家电网国产化,很多厂家都选了全志的T3处理器!

T3没有网络,真行么?
不过南瑞在110KV等级搞了3款国产处理器的保护设备,虽然都是二线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腾有了解的吗?最近老板提到了这个

飞腾可比全志贵多了哈

网友:
飞腾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飞腾的功耗都较大,在被动散热的场合用还比较麻烦。

网友:
全志T3 关于SDRAM这块的寄存器都是不公开的,手册上都没有,如果选用不是原厂支持的RAM型号还需要付开发费,,这点简直不知道说啥好,

网友:
h3h5h6的全志系列不行么

网友:
付开发费这个比较扯淡

网友:
全志T3和 A40i是一样的么?除了一个是汽车级一个是工业级

网友J:
国产的,建议直接上RK3399就好了。pro 话加了一个NPU,为了做AI的。工控如果没有AI的需求就用RK3399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产的,建议直接上RK3399就好了。pro 话加了一个NPU,为了做AI的。工控如果没有AI的需求就用RK3399就行了 ...

看到RK3399的工作温度,不是工业级的-40°~85°,心里就凉了,评审过不了。

网友(2020-10-10):
目前来看,国产的符合工业级标准的ARM 内核MPU,货架产品难找,但是有厂家有IP,可以给定值开发,比如772。

网友K:
杰发的AC8015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杰发的AC8015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这种公司对新客户不怎么支持吧?可能连个手册都要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公司对新客户不怎么支持吧?可能连个手册都要不到

这种东西一般的小团队本身也折腾不来,需要有方案商做技术支持。原厂只支持几家大客户和大的方案商,小客户都是由方案商去做支持,帮小团队踩坑。

网友:
北京君正应该有,也是MIPS架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龙芯用在了北斗上,应该可以用在工控上面。

那是军品级别的吧?   比工业级要高级。
不知道我们能买到的是什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