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vin+ 3.2v vin- 2.2V,输出会震荡。

楼主(2020-06-21):
如图:
1、热释电+EG4002,检测人靠近,输出信号。
2、光敏电阻+比较器,与热释电输出信号与运算。
3、问题:光敏电阻用黑胶带粘起来,比较器TS391AG,IN+3.2V  IN- 2.2V,上电正常运行一会,比较器就输出2KHZ方波,把比价器后面的电路断开,还是这样。
电源上加103 104电容,无效,比较器电源加103 104无效,in+对地加20p,无效,in+ in-之间加20p或者104 105,也无效。。。。

请大家给把把脉,诊断下,谢谢。

网友A:
3.2V输入高出比较器的供电电压了,没看datasheet,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输入高出比较器的供电电压了,没看datasheet,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刚有看了下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最大VCC-1.5,那么共模电压最大3.3V-1.5V=1.8V,我vin+ 3.2v  vin- 2.2v,貌似这个共模电压超了。。。

网友B:
你的比较电压太高了,TS391AG数据手册中,输入共模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数值是VCC-2V,也就是说你的比较电压不应该超过3.3V-2V=1.3V。
另外,引入百KΩ~MΩ两级的正反馈电阻,有利于比较电压切换时候的不稳定震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比较电压太高了,TS391AG数据手册中,输入共模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数值是VCC-2V,也就是说你的比较电压 ...

嗯,看到了,我去找找有没有这种封装的工模电压,能到VCC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看到了,我去找找有没有这种封装的工模电压,能到VCC的。

你不如把两个输入都用电阻分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如把两个输入都用电阻分个压

分压可以 ,得改板子,我打算买个轨对轨的,直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