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傅对于不同线宽的自动布线过程

楼主(2020-06-21):
小白请教老师傅,对于一个PCB有主控芯片(管脚细布线0.26mm),有普通三极管电阻等(用0.6mm的布线),有电源和继电器等(用1mm以上的布线),自己一个一个去画比较费时间,先用最小的布线规则自动布线,然后去一个一个改也是很花时间,如果在自动布线里面添加特殊网络可以针对相同线宽的网络,对于一个网络同时存在不同线宽的也是麻烦,比如主控就连接着5V网络和主控管脚就连着其他线宽元件,不知大家是怎么走这种规则的呢?

布线例子

布线例子

网友:
这也麻烦,那也麻烦,看来只能外发了。

网友A:
都是自己一根根画啊,我很多时候原理图都不画直接布线,单片机很多引脚随意使用,这样的PCB布线更简洁。

网友B:
规则里面设置一个最大线宽,一个最小线宽。画的时候用SHIFT+W随时切换线宽,特殊线宽按TAB键修改。当然,必须一根一根画,自动布线只是一个笑话

网友:
软件没有那么智能,只能按指定宽度来吧,基本上都是大家说的,一根一根画,做产品很少自动布线。

网友:
普通三极管电阻用0.6干啥?也用最细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一根根画啊,我很多时候原理图都不画直接布线,单片机很多引脚随意使用,这样的PCB布线更简洁。 ...

不画原理图是个不太好的习惯。。。。

网友:
那就花钱找人给你layout

2-5元一个p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规则里面设置一个最大线宽,一个最小线宽。画的时候用SHIFT+W随时切换线宽,特殊线宽按TAB键修改。当然,必 ...

你好,咨询下。
Shift+W的功能挺好的,出现的表格里面的参数自己可以修改吗?哪个菜单进行调整呢,调整自己常用的线宽,绘图效率能提高。
谢谢。

网友:
这么多人用电脑绘图啊,我还以为大家都用手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咨询下。
Shift+W的功能挺好的,出现的表格里面的参数自己可以修改吗?哪个菜单进行调整呢,调整自 ...

没有深度研究过,一般常用的可以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深度研究过,一般常用的可以满足

收到,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