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器件型号? 器件表面丝印2624

楼主(2020-06-22):
如上类似电阻的 2624 是什么芯片????  貌似应该是电阻。 有知道的没?

网友:
  看外观貌似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
看这个标识是君耀的P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标识是君耀的PTC

嗯 我看着也像君耀的PTC......

楼主:
嗯! 刚到君耀官网看了。 应该是君耀的片子。
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