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能否出一个针对Ki-Cad的Gerber生成要求指南?

楼主(2020-06-22):
Ki-Cad生成的Gerber,在嘉立创打样,第一次是背后生成Logo丝印少了一半,投诉,结果说网页上直接看出来我上传的Gerber丝印不全,但是上传的Gerber我自己用第三方的gerber查看工具看,都是正确的。好吧,毕竟人家网页显示我上传的看着就不对么,认栽。后来每次打板上传了都确认一次,最近几次都是好的。上周又打了一块板,今天收到,Logo倒是没少,变成空心的了……这次确认网页上看起来是全的,没错呀,再投诉,说要自己确认生产稿,然而下单助手的生产稿界面又屡屡出错……

必须承认,嘉立创解决问题的售后态度是积极的,嘉立创也声明了,客户应该自己确认生产稿(尽管那个下单助手的生产稿界面经常无法下载),所以,真的较真的话,这都是我们作为客户自己犯的错。我的问题是,从客户的角度着想,嘉立创是否能给出一个有关于Ki-Cad如何正确出Gerber的设置指南?毕竟不是所有客户自己都有Cam350去核对生成的Gerber是否符合嘉立创的设置吧?Ki-Cad的用户应该会越来越多,类似的问题,恐怕不止是我会碰到,望嘉立创考虑下。另外,嘉立创的技术人员似乎根本不知道Ki-Cad的存在……这东西真的这么小众么?

楼主:
另外,嘉立创的售后,会建议客户自己下载“网上的Cam350”,自己打开gerber看下。这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建议,不小心被软件钓鱼的话,客户可能工作都会丢掉,建议不要再这样建议客户了。

网友A:
似乎kicad出gerber根本没什么选项,直接默认就好了。
另外kicad自带了一个gerber查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kicad出gerber根本没什么选项,直接默认就好了。
另外kicad自带了一个gerber查看器。 ...

没错……其实我的意思是,嘉立创是不是该去看下kicad的Gerber兼容性,cam350该怎么设置……总说我设置有问题,这东西就没啥可以设的。

网友B:
JLC有一个APP,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有一个APP,可以看到的

下单小助手呗?那个上面看出来是对的,然而,这并不保证生产出来是对的。还必须确认生产稿,不过那个确认生产稿界面经常抽风不显示。

网友C:
沒遇到過樓主說的問題。

有一次在其它家做 FPC,對方用 cam350 漏掉了一個鑽孔,對方截圖給我,cam350 的確沒有顯示這個孔,但是我找了超過 4 個不同的看 gerber 的軟件,包含在線的,都有這個鑽孔,得出結論:cam350 有問題,可能是盜版的緣故。

网友:
确认生产稿也就是大概看看的

网友D:
JLC 有提供一个Kicad插件, 一键导出BOM + POS + gerber + gerber.zip, 用小熊图标那个软件直接上传gerber.zip+ BOM + POS ,打样SMT一龙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沒遇到過樓主說的問題。

有一次在其它家做 FPC,對方用 cam350 漏掉了一個鑽孔,對方截圖給我,cam350 的 ...

竟有少孔这种事情发生? 简直不可思议。  我用了10年+的CAM350,都没有发生过少钻孔的事情。

网友:
PCB工厂按最标准的来说就是只接收BERBER文件,为什么接受AD系列,及PADS系列那是历史原因形成了行业传统,对于后续的软件PCB工厂不会接受任何其它新的设计原文件然后代转换GERBER,PCB工厂本身也不懂得其它PCB设计软件怎么转成GERBER,  GERBER按常理来说不兼容情况有,但是极少,再三强调,确认生产稿不是做为售后判定的依据!

网友:
默认就行吧,打样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C 有提供一个Kicad插件, 一键导出BOM + POS + gerber + gerber.zip, 用小熊图标那个软件直接上传gerber.z ...

网友写的插件,不是嘉立创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竟有少孔这种事情发生? 简直不可思议。  我用了10年+的CAM350,都没有发生过少钻孔的事情。 ...

不信你可以試試我當時的文件:

网友:
KICAD在嘉立创打样几次了,也许是我运气好,反正就用KICAD出gerber,检查也是用KICAD自带的Gerber Viewer,
除了我自己脑残出的问题,jlc基本没出问题。

不过上一个板子在考虑SMT的时候我有点晕菜了,BOM清单还好办,按照JLC的示范格式,KICAD出BOM文件用Python脚本,咱自己改就行。但是坐标文件
没找着jlc的示范格式,就暂时放弃了。看到JLC能够直接接受99SE,AD还有PADS的文件,好生羡慕。啥时候也能接受KICAD的文件呢?

网友:
一直用kicad,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信你可以試試我當時的文件:

我用CAM350 12去试。是可以导进哦。 低版本的我没有安装。就没试。如果真丢东西。那这软件好蛋疼。看来再每次看GBR得对仔细了。我以前是绝对相信CAM350的。

网友:
jlc的外网网站有教程的https://support.jlcpcb.com/category/23-technical-support

网友:
kicad与jlc自己开发的eda高度重合
jlc在官方场合尽量不会去引导用户用kicad
当然用户自己要讨论kicad他们不会反对,但是也不会给建议
你可以看到官方有关kicad的话题讨论基本是在收购eda之前
jlc这种做法对我们画板子的不太友好,但这是对他的投资人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信你可以試試我當時的文件:

可以看到鼠标所指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CAM350 12去试。是可以导进哦。 低版本的我没有安装。就没试。如果真丢东西。那这软件好蛋疼。看来再 ...

我問了下板廠,對方當時用的 cam350 的版本是 9.5

网友:
kicad用那个一键导出插件在JLC打样+SMT几次了,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kicad导出的gerber挺明显的,只要自己稍微明确一下各层的对应gerber,打印钢网和pcb要求的文件不太一样,钢网有专门的层。反正我用kicad导出的gerber与钻孔文件在嘉立创打了很多次都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