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jlink 带隔离 IO有TVS保护的

楼主(2020-06-22):
请推荐个jlink 带隔离 IO有TVS保护的

最近经常坏jlink  想弄个带隔离的   IO有TVS的  而不是普通的74芯片做IO口缓冲的  请推荐一个

网友:
2021.11.30编辑,原因,去除淘宝链接。
同时新增建议方案:
1:可以自己添加隔离芯片比如,使用TI的:TXS系列。
2:网上找隔离型的,这个最好。
3:考虑无线版本的调试器。

这个可以考虑:SWD用的TI的TXS0102。轻隔离型。

网友A(2020-11-20):
有用磁隔离芯片的,带一个DCDC模块,彻底隔离。
之前用不带隔离的,很容易坏,烧单片机。换了隔离的以后没有问题,再也没有烧过了

网友B(2021-08-17):
引用 网友A:
有用磁隔离芯片的,带一个DCDC模块,彻底隔离。
之前用不带隔离的,很容易坏,烧单片机。换了隔离的以后没 ...

有无带隔离型号推荐?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B:
有无带隔离型号推荐?

淘宝搜   J-Link OB ARM 隔离仿真器 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