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源(方口)插线座尺寸粗测

楼主(2020-06-22):
联想笔记本电源(方口)插线座
在马云家3元淘来的,上pp,尺寸粗侧
笔记本电源可以做临时实验电源用了。

楼主:
漏发一张手绘尺寸,(不精确)

楼主:
极性说明:1 -    2 +    3 +    4 -
输出电压20V
我打算这样玩,把笔记本电源当实验电源的输入,也可以考虑引出为T12焊台

网友A:
前几天电脑电源接头坏了,新买了个方口的口红电源,若早知道TB上有这种座子卖就好了.LZ可否发一下链接或关键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电脑电源接头坏了,新买了个方口的口红电源,若早知道TB上有这种座子卖就好了.LZ可否发一下链接或关键 ...

口红电源 配 typec转方口线 挺好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电脑电源接头坏了,新买了个方口的口红电源,若早知道TB上有这种座子卖就好了.LZ可否发一下链接或关键 ...

您的笔记本电源线头坏了用这个不合适,这个是电路板板载用的,公母需区分再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387177
上面帖子里有闲鱼链接,发二手版块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笔记本电源线头坏了用这个不合适,这个是被电源头插的座子,是插座,电路板板载用的,公母需区分开再 ...

非常感谢!!!为我的这一点小事还专门开了一个帖,再次感谢!!!

楼主:
联想方口电源20V输入,两路输出,一路固定5.2V输出  和一路可调输出。
封装库做了一部分,可调电阻阻值需要计算。附件为sch和封装库

网友:
某宝上买了公头,直接接到电源上代替原装电源用了

楼主:
联想方口电源座封装,DC-DC芯片更换为耐压更高,电流更大的5450
sch/PCB工程

网友:
电位器接法有点疑问,接触不良是不是就输出20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联想方口电源座封装,DC-DC芯片更换为耐压更高,电流更大的5450
sch/PCB工程

勘误:方口接线按两路2307的图纸是正确  1- 2+ 3+ 4-

楼主(2020-09-02):
一路20V 3.25A输出
也可以12V 5A输出,实验用
还有两路USB 5V 2A输出  可以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