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不错的壳子可以推荐给储能电源

楼主(2020-06-22):
偶然发现一个不错的壳子,可以考虑一下。
接口面板应该壳子自定义的,贴膜就行了。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9 ... t.90.46c44017mpVH96

网友A:
前天刚买一台ups。。

网友B:
用这个做一个移动可调电源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做一个移动可调电源感觉不错

为毛我想到的是做个电焊机也不错

网友:
这个外壳不错,不知为何没有三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毛我想到的是做个电焊机也不错

我也觉得这是焊机壳子,演变过来的

网友:
这个不好看,我找了铝合金的外壳,正在加工,这两天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2021-10-17):
钣金塑胶丑到哭

网友C(2021-11-23):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买一台ups。。

买的什么牌子ups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的什么牌子ups呢

jd,山克1500,看负载率带800w问题不大。插电脑上用viewpower可以正常抓取状态,停电可以扛一定时间(电池是200wh的,效率按70%算,100w负载可以持续工作1个半钟头左右)。

网友:
做大号充电宝,户外移动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d,山克1500,看负载率带800w问题不大。插电脑上用viewpower可以正常抓取状态,停电可以扛一定时间(电 ...

看山克的介绍,虚标严重啊,还故意误导消费者。明明电池容量就才200Wh的,故意写额定容量1200W。而实际上这个1200W是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山克的介绍,虚标严重啊,还故意误导消费者。明明电池容量就才200Wh的,故意写额定容量1200W。而实际上 ...

你是不是不懂?ups都是标称额定容量,单位vah。电池是另配的。这基本是国际约定成俗的"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