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总,做SMT贴片,就2块板,系统显示超元件超过数量了,不给贴

楼主(2020-06-22):
袁总,做SMT贴片,就2块板,系统显示超元件超过数量了,不给贴。

做样板,最少就是2块板了,2块板都显示元件超数量了,那要怎么搞?

网友A:
这个点客服还没下班,直接找客服多好。

网友B:
下图这种点阵LED, 也就是单种物料在每片板上特别多的情况下.    由于8台机器连线的方式生产,  就会导致占用其中一台机器长时间, 其他机器空闲等待.  影响出货速度.

产能不足, 为了大部分客户能尽快交货,   实在是不得已,   只好限制一些订单.

这里给楼主道歉,   非常抱歉.      楼主看看能不能不拼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图这种点阵LED, 也就是单种物料在每片板上特别多的情况下.    由于8台机器连线的方式生产,  就会导致占用 ...

单片同物料不能超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这种点阵LED, 也就是单种物料在每片板上特别多的情况下.    由于8台机器连线的方式生产,  就会导致占用 ...

“这里给楼主道歉,   非常抱歉.      楼主看看能不能不拼版了?”

我没有拼版,就单板2块啊。

也是不你图片的LED,好多种物料呢。本人有个习惯,喜欢画完板,把元件、电阻的种类调到最少,便于物料供应。

楼主:
还有我前后,在PCB系统中,前后各下5块板,你们PCB系统说,涉嫌拆单,有为了5块板拆单的吗?只是修改了下文件,重新下而已。前面的还没取消。

这个问题跟SMT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客服还没下班,直接找客服多好。

客服找过了,感觉是长的机器人脑子,照着程序走的。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 我没看过图, 也不了啥情况, 能否截个图看看?  是否是512个焊点 误判的特殊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同物料不能超过多少

现在设置的是512个焊点.  每个SET上, 同种物料不超过512个焊点, 电阻的话就是 256个.  例如256个1K电阻.  或256个100nF电容, 或  或超过8片LQFP-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设置的是512个焊点.  每个SET上, 同种物料不超过512个焊点, 电阻的话就是 256个.  例如256个1K电阻.  ...

同一个板子,同一个电阻是超过256个了。我没有拼版,就单板2块。电阻物料就几种。

楼主:
数字补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设置的是512个焊点.  每个SET上, 同种物料不超过512个焊点, 电阻的话就是 256个.  例如256个1K电阻.  ...

还有这种限制,那光耦就是不能超过512/4=128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种限制,那光耦就是不能超过512/4=128个了

176*3=528,那176脚的大个芯片就只能2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6*3=528,那176脚的大个芯片就只能2个啦

176引脚的芯片放两个的板子,      这个板子复杂程度估计也不小了.

网友:
用料虽然很单一, 我们现在的那个产线, 就怕这种用量单一的订单, 一台机器赶货, 其他机器围观.     另外 焊点数摆在那里呢, 对生产线来说其实蛮复杂的,  一张板焊点数多了,品控也是有点压力.

网友:
按器件更合理一点,后面全部放开,现在是因为效力而做的一些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76*3=528,那176脚的大个芯片就只能2个啦

同型号,176脚芯片放3个的情况感觉是不多,3个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型号,176脚芯片放3个的情况感觉是不多,3个fpga?

其实我本来想说, 0.1uF之类个别器件应该先放开~

楼主:
算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做不了,就2块样板,还是做不了嘛。那只能不做了SMT,PCB做回来手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算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做不了,就2块样板,还是做不了嘛。那只能不做了SMT,PCB做回来手工焊接了。 ...

现在有个问题,SMT做不了,又退不出来,也取消不了,PCB没办法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SMT做不了,又退不出来,也取消不了,PCB没办法下单。

让他们给你焊250个,剩下的自己焊。

网友:
这个手焊接,压力还不小啊

网友:
把元器件调整下,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 10k、12k、15k都用上,单种不超过256个。
不能改变规则就要适应规则。
手焊接太累了,浪费的时间太多。

网友:
楼上正解,不能改变规则就想办法适应规则。10K 调整一下,换个种类就好了。批量时候再改回来就行。

楼主:
不能调了,调了会影响量产。样本基本参数和量产的要一致。

网友:
样板贴片,多个客户拼板生产,8台机流水线模式。当一个贴片板中的一个器件用量大,一台机在贴,其它7台机停着。

目前确保交货时间准时。 再等一段时间,珠海新的贴片产线上线。产能扩大2倍以上,样板贴片的限制可以全部放开。

网友:
那个地方

网友:
江西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