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能实现excel打开时就把指定单元区域格满窗显示吗

楼主(2020-06-22):
知道坛里藏龙卧虎   ,想用一个宏实现 excel 工具栏-视图-缩放到选定区域  的功能 ,要在打开excel文件时自动放大,区域大小在保存文件时写入宏内,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会在宏里保存,但存在表里可以。用workbook的两个事件触发

Private Sub Workbook_BeforeSave(ByVal SaveAsUI As Boolean, Cancel As Boolean)

    Set rr = Application.InputBox("请选择区域范围", "范围引用", Type:=8)

    ActiveSheet.[a1] = rr.Address

End Sub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Range(ActiveSheet.[a1].Text).Select

    ActiveWindow.Zoom = True

End Sub

楼主:
谢谢啊,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在宏里保存,但存在表里可以。用workbook的两个事件触发

Private Sub Workbook_BeforeSave(ByVal Save ...

大 神,完全有效哈!

网友:
excel真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