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插座,不是:火零电压=火地电压+地零电压?

楼主(2020-06-23):
这是我刚才的实测结果,使用fluke 187万用表,真有效值。

为何跟标题的公式对不上?

网友A:
你是同时测么,这个时刻在变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同时测么,这个时刻在变动的

10秒内测完。跳动的幅度非常低,不影响大致的判断。

网友:
如此,地线可能存在接地电阻偏大。

网友:
1. 同时测 2.相位问题 3.表的精度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火地电压=火零电压+地零电压,对于供电的源头来说,火地才是电源,零线自身电阻有分压

网友:
把楼主的公式改一下:
火零 = 火地 - 零地
这样算好像就对了

网友:
RMS值没有正负,地零 = 零地

网友:
标题公式应该是不对的。
正常情况下,地线无电流通过,地线无压降,火地电压是最大的。

你这个测试说明了,你家零线压降好像偏大,可能是开了大功率电器,或火线零线漏电。并且大概率发生在你测的插座这一路。你可以再量一下其它分闸控制的插座。

网友:
交流电,影响RMS还有相位。举个简单的例子,三相380,任意一相对零均为220V,如果简单认为相对相=相零220+零相220=440V显然是不对的。楼主这测量结果,显然是零线有压降,并且相间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公式是地零电压,坛主测的是零地电压,是不是反了,所以不对

网友:
零地电压是包含了另外两相负载的,相位跟火地电压不完全一样,所以RMS值相加并不相等。

网友:
要求高的接地  要配大的铜排,应该是要确保零电位差
我猜是测量线路里  有线径偏小或者接触不良的存在

网友:
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电工学的理论计算方法早就忘了。关于220V交流电的各种计算我有很多疑惑而无法通过精确计算证明。
看了莫大的这个帖子,我也测试了一下办公室插座的电压,很奇怪。
火零  223.1V, 火地223.6V,可是 零地 4.32V,所有测量加在一起在10秒内完成。

网友:
A相线与N线电压220V,B相线与N线电压220V,但是AB相是380V。肯定不是简单的相加。地线和N线并不相同。变压器那里一般对N线和地线进行了短接。

网友:
变压器的零线出线端会接地,变压器就地测量,零线-地线(N-N·)之间是没有压差的,用户离变压器一般都有几十甚至几百米,供电线缆都会有电阻,如果空载或负载完全平衡下,零线没有电流,ABC上的线路阻抗相等,压差相互抵消,零线-地线之间不会有压差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线路电流不一致,产生的压降也不一致,零线流过较大电流,零线(用户-变压器零线出线端)上就会产生压降,零线-地线之间就会有压差,本质上是产生中点偏移,有负序电压。
三相交流电压有效值涉及向量,不会像直流一样简单的相加,类似原理,AB=BC=CA=380v,同时AN=BN=CB=220V,就是因为三相电压相位差120度,相电压相位滞后线电压30度所致。
如果有条件测试电压波形,会发现用户侧A-N和A-N·波形,以及 N-N·波形和A-N波形不重叠,这就是AN· != AN+NN·的原因
当然,如果用超导,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用户这边零线与地线上一般都会有一个1V左右的电压的,三相变压器出口中性线那里接过一次地,之后经过很长的线一直到用户这里,民用电三想不可能平衡所以零线一般都会有电流通过的,有电流就有电压!
就是那个公式:地零电压+火零电压=地火电压
另外我们说的220V电压指的是火零电压

网友:
三相电负载不平衡造成的,一个等边三角形,三个相线位于三个顶点,当三相平衡时,N和PE都位于三角形的中心,此时PE与N没有压差,当三相不平衡时,会发生中线点漂移,此时N不在三角形的中心,PE在三角形的中心。相地电压的矢量=相零电压的矢量+零地电压的矢量。

网友:
原因分析:
1,零序分压的波形含有极高的谐波分量,万用表的带宽不一定测得准;
2,叠加原理不允许两个失量以数值直接相加。

例:1A 50HZ 工频电流输入桥式整流,输出脉动直流电流为0.9A,用较大的滤波电容滤波,输出直流电流仍然为0.9A,但是滤波电容上的交流分量=sqrt(1*1-0.9*0.9)=0.436(A), 只从算术的角度看,这0.436A就是凭空产生的了

网友:
应该是相位相加吧,不是有效值的相加

网友:
看你用的婊子就知道你是专业电工.

网友:
交流电是正弦规矩周期变化的,所以与直流电计算公式不同,需要使用这个公式计算。 正弦交流电压:U=Umsin(ωt+τu),u-电压瞬时值(V),Um-电压最大值(V),τu-角频率(rad/s)。简单说就是不能用交流电有效值直接加减,需要使用正弦函数计算,所以零火相电压220v,线电压是380v不是220+220=440。万用表没法测量交流电瞬时值,只能测量得到一个等效电压。比如交流220v就是等效值,就是这个交流电压等效与一个220v直流电压对一个相同电阻负载做出的功相同。计算交流瞬时值需要知道零火瞬时最大电压值,电压初相角,需要确定测量交流电瞬时值的时间坐标才能得到实际的瞬时值,这个值大小与相同直流电压瞬间的做功能力一样。

网友:
如果地线上没有大电流通过,和变压器端的零线电压基本相同,
零线上的电压比较复杂,如果三相电流平衡时没有电流通过,由于用户的负载多是单相,使每一段的零线上的电流都不同,三相中的电流相关120度,只要你测试的位置零线电流和火线电流不同角度,结果就不是直接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