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CIEX4的插槽可以通过转接板分成4个PCIEX1的连接器使用么?

楼主(2020-06-23):
请问一个PCIEX4的插槽可以通过转接板分成4个PCIEX1的连接器使用么?我现在主板上面有1个PCIEX4的插槽,想把它分成4个PCIEX1的连接器给4个设备使用,有没有人知道是否可行?网上基本搜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淘宝搜索 pcie 1拖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pcie 1拖4

那个我看了 ,那个应该是使用了一个hub芯片,我想问问一个PCIEX4的接口能不能拆分成4个PCIEX1的接口独立使用?

网友:
PCIe bifurcation,需要主板支持,大概率不支持4=1*4。用PCIe交换芯片是最稳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看了 ,那个应该是使用了一个hub芯片,我想问问一个PCIEX4的接口能不能拆分成4个PCIEX1的接口独立 ...

需要 switch

网友B:
个人理解:虽然是4X,但是clock只有一对,你分成4个1X但是得公用clock,除非你4个clock完全同步的,否则没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虽然是4X,但是clock只有一对,你分成4个1X但是得公用clock,除非你4个clock完全同步的,否则没 ...

时钟在 serdes 里面。

主要问题在 pcie 的 host 这边,如果这个 host/bridge 只支持 x4 的或者配置成 x4 的,那么要出 4 个 x1 的,就需要一个 switch,如果本身 pcie 的 host/bridge 支持 4 个 x1,那 4 个 lane 可以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在 serdes 里面。

主要问题在 pcie 的 host 这边,如果这个 host/bridge 只支持 x4 的或者配置成 x4 ...

大概明白了,看来还得跟主板厂家确认一下,再问一下switch有没有知道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
PCIe switch,asmedia比较便宜一些。

网友:
不能直接接,必须上交换机。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不支持的。

网友(2020-08-01):
当然不是你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啦
这是intel 7,8代U手册上的图示,提供1个x16的pcie

可行的拆分方式如下:

也就是只能当成1个x16或者2个x8或者是8+4+4;
没办法支持更细的拆分,没那么多控制器哈
通常的PCie复用或者拆分方式需要使用PCIe Switch芯片,
功能就类似USB HUB,可以得到更多的PCIe接口,
同时像楼上有人说的,每个设备除了数据lane以外,各自都需要有100M的PCIe时钟才能工作。
比如下面这个:

网友:
看硬件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