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拆卸树莓派的usb和网口座?

楼主(2020-06-23):
有没有好的方法将树莓派的usb座和网口座拆掉?
吸锡器太慢了,并且很难弄。

网友A:
固定好热风枪和主板,然后开热风枪,拿镊子轻轻夹就可以

网友:
多上些锡,把所有引进都包裹住,再往外一拉就掉了。 有必要的话上两把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好热风枪和主板,然后开热风枪,拿镊子轻轻夹就可以

风枪开多少度?

网友:
370-400度

网友:
先把usb座和网口座破坏掉再拆,这样就很容易了

网友:
上煤气炉,完美拆解

网友:
一看就是要把树莓派拆掉当作主板来使用。既然是项目需求,就买个带加热的吸锡器呗。
或者我告诉你个办法,用斜口钳暴力拆卸,把外壳直接剪掉,最后就是几个鼓励的焊脚,电烙铁烫下来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树莓派模组吗,那么辛苦干嘛

网友:
我自己玩的,我也想拆掉。这样可以薄一点,网口用不上,usb单层就够了

网友:
USB只给一层,网口不给,这个正好是树莓派A型提供的特性
不知道4代的A型上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