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google浏览器的时候支付宝没法支付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6-23):
一直用google浏览器,但是用支付宝支付的时候总是需要手机登录支付宝确认,装了插件也没法用,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chrome表示无压力,正常使用。

网友:
刚在手机chrome上下单支付过的没问题

楼主:
难道是版本过高的原因,现在用的是双核 版本 1.0.4.2,装了支付宝的插件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版本过高的原因,现在用的是双核 版本 1.0.4.2,装了支付宝的插件也不行 ...

你用的是什么外星版本?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chrome/

网友:
chrome版本80几了吧

用微软edge试试。

网友:
一直用,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内核版本 65.0.3325.181,检查了是最新的

网友:
楼主怕不是用了个假chrome,是不是中间有个E

楼主:
我日,用了这么久还没注意,还真是有个E的

网友:
你应该是被大数据风控了(不常用设备、不常用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核版本 65.0.3325.181,检查了是最新的

现在最新版本:v83.0.4103.116,还能检查更新那就是假的chrome,正常是不可能更新的。
我一直都用chrome从最早的支付宝插件用不了到后来支付宝只提示不支持控件环境然后就能输入密码了。

换掉吧安利个站给你。
传送门

楼主:
防不胜防,仔细看了下中间还有几种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新版本:v83.0.4103.116,还能检查更新那就是假的chrome,正常是不可能更新的。
我一直都用chrome ...

听你一说,刚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更新,你说我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PS:没有爱国

网友:
一直没问题,甚至自动提交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你一说,刚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更新,你说我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PS:没有爱国 ...

这个版本的。考虑下到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考虑下到官网下载试试。

是你说不能检查更新升级的啊,我的也是真的,自己看,已经升级到跟你一样的版本了,你的也是能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说不能检查更新升级的啊,我的也是真的,自己看,已经升级到跟你一样的版本了,你的也是能升级的 ...

嗯嗯能升级到最新就没问题啦,我平时都手动升级的估计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