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支不支持emmc 5.1?

楼主(2020-06-23):
如题,想确认下stm32F407这款MCU支不支持EMMC 5.1

网友:
肯定支持了,只看写驱动的水平怎么样。跟普通的SDIO有一点区别。

网友:
都是走SDIO的,能不能跑到5.1的性能另说,用肯定能用,软件驱动的问题。

网友:
走SDIO,硬件连接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