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器使用中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23):
今天测一下max999euk比较器的性能。正输入端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正弦波。负端接可调电阻调到0.5V电压。
输出波形如图所示。所有信号的输入输出线的发送接收都是调的50Ω阻抗。信号为什么这么差啊?

网友A:
负端直接接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端直接接地就行

波形怎么会这样,感觉在上升下降的时候,输入波形都跟着抖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形怎么会这样,感觉在上升下降的时候,输入波形都跟着抖动了?

加了组电源的滤波电容,加了Vref的滤波电容。输入信号还是要用50Ω输入阻抗。输出按照MAX官网的用MAX999搭的一个抖动测试电路中串接200Ω的电阻到负载50Ω。调节串接电阻为50Ω和200Ω。输出波形到示波器的50Ω输入。基本达到升降压在3~5个ns左右。
于是我有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信号输出给MCU。高电平只有几百mV。MCU也没法识别啊???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A:
7219和max999可以通用PIN TO PIN兼容

1脚输出串个33欧电阻就可以接MCU

网友B:
3楼说明你的电路板子没有layout好,输出反馈到输入了,对于比较器是大忌
你串200欧端接50欧,当然终端获得的信号会很小——不要为了信号完整性(在这里其实是模拟信号),而牺牲其它的一切,在暂态之后,平稳态分压定理还是成立的。所谓的50阻抗都是人为定义的,你也串50欧端接200欧,影响就会小很多,同时能够满足输出的幅频裕度,不会自激(1楼明显是自激了)
电路不要过设计,否则会有一堆的麻烦找你。只要满足应用要求就行。

网友:
没滞回电路

楼主:
单轨电源,信号正端输入的比较器怎么加迟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19和max999可以通用PIN TO PIN兼容

1脚输出串个33欧电阻就可以接MCU

谢谢了,确实性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明你的电路板子没有layout好,输出反馈到输入了,对于比较器是大忌
你串200欧端接50欧,当然终端获得 ...

这板子起初因为怕输入电容大没有铺地。地线回路确实不太好。信号输入和输出的回路确实有干扰。
重新拉了一条地。信号对比之前稍微有所提升,如图。但是换了输出回路的参数。不管阻抗是调大还是调小。都不如200+50的好。这个阻抗也是美信官网上的一个电路上抄下来了。

楼主:
结贴,纠正个错误,用1M探针输入测到的信号是不准的,原因是我是在连了一根浮空的bnc线的同时测的高阻探针的信号。测到的信号畸形了。把bnc线拆下来,信号就正常了。

网友:
后面的信号是20M级别,建议C1通道也使用10:1。 1:1话带宽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