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有没有将HDMI的1080p视频内容保存到USB U盘的方案?

楼主(2020-06-23):
如题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方案。  IC 或者 用处理器写代码堆的 都可以

楼主:
我也查到采集卡了  不过想做成集中式的设备  所以 打算自己设计这块的内容。
想先看看坛友的建议,如不行再买个采集卡来研究看看,不过没猜错的话采集卡应该是打磨过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查到采集卡了  不过想做成集中式的设备  所以 打算自己设计这块的内容。
想先看看坛友的建 ...

都是FPGA,264或者265硬压,没必要打磨

网友A:
如果不压缩,1080P60的视频码率大约是360M字节/S,就算你的处理器代码堆得过来,请问你的U盘抗的住不?
如果压缩,就让压缩SOC/PC直接写U盘得了。

网友:
hdmi录制盒,我以前买过啊

网友:
看看IPC/行车记录仪方案配个hdmi2mip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https://hdmi2usb.tv/

刚看了一下,好像这个只支持作为usb的采集设备连接电脑,而不能驱动usb的存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https://hdmi2usb.tv/

刚手机上按太快了,回复点成举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压缩,1080P60的视频码率大约是360M字节/S,就算你的处理器代码堆得过来,请问你的U盘抗的住不?
如 ...

做的话应该会弄成压缩的 不用60那么高,如果方案困难,也可能做成720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https://hdmi2usb.tv/

这个就不如上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037-1-1.html
HDMI2UVC专用芯片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好像这个只支持作为usb的采集设备连接电脑,而不能驱动usb的存储设备 ...

对,如果你需要现成的方案那可能不是最合适的。

其实就是 HDMI 信息可以 DMA 倒 memory,然后通过 CPU 进行存储。如果加一些 video 的压缩模块那就可以做产品了。

网友C:
hdmi实时传输,usb不是实时的,hdmi速度>usb。u盘有快有慢,u盘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写入。还不如选择sd卡更加可靠,sd卡好像就是为这个而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实时传输,usb不是实时的,hdmi速度>usb。u盘有快有慢,u盘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写入。还不如选择sd卡更加 ...

确实是这样的  买了 个现成的 HDMI转USB 盒子拆开来研究下